求DC-DC隔离模块型号

楼主(2013-08-27):
请问有贴片的DC-DC电源隔离芯片?? 不共地。  12V转5V  或者转3.3V就行,电流30-40mA就行,只要体积小。哪位用过,推荐一下。谢谢!

网友A:
体积要多小?

网友B:
这种芯片应该很多的吧

网友C:
这个可多了。

网友D:
到金升阳网站去找吧。

网友:
21世纪电源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