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一下车载音响电源扩干扰方法

楼主(2013-08-27):
最近做一项目是车载音响,有一项测试是在音响正常工作的时候直接在VCC和GND线加上80V的脉冲电压,持续400MS,停10秒,连续5次,不损坏算通过.这个是什么测试呀,车载音响的正常工作电压是12V,加那么高的电压受不了呀,大家有什么好的方法,帮忙想想,我目前是用LC滤波,电感两边再加两个TVS管,结果都是击穿了然后烧保险,大家有什么好的办法拿出来谈谈.

这个是: 抛负载测试Load Dump Test 各位路过的大哥,麻烦支个招.谢谢!

网友A:
这个加LC基本不起作用,应该
加大C,配合TVS看能不能扛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加LC基本不起作用,应该
加大C,配合TVS看能不能扛吧

C已经是两个2200UF的了,没法再加了。我没有其它的办法呀,放电管我找了很久,也没合适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C已经是两个2200UF的了,没法再加了。我没有其它的办法呀,放电管我找了很久,也没合适的。 ...

脉冲电压尖峰要靠小的贴片电容来抗的,电解是抗不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脉冲电压尖峰要靠小的贴片电容来抗的,电解是抗不了的~~~

这种时间很长的哦,都是持续400MS,小电容有意义吗?

支持!…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种时间很长的哦,都是持续400MS,小电容有意义吗?

你不是写着40MS的么? 40MS你可以多并几个2.2uf 100V的贴片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不是写着40MS的么? 40MS你可以多并几个2.2uf 100V的贴片试试看。

不好意思,改过来了,正确的是400MS.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改过来了,正确的是400MS.

你就去试试看呗~~~

网友C:
电路中各IC、功放管按80V重新设计吧!…

楼主:
怎么回事,你们都没碰到类同的吗?

网友D:
这是群脉冲干扰测试, 脉冲信号也是经过电容过来的.
用LC滤波应该是有作用的, 但是你的滤波参数要合理. 不过用大电感也不太可能.
合适的吸收电容也很重要.  TVS 不应该永久性的击穿. 可能功率不够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是群脉冲干扰测试, 脉冲信号也是经过电容过来的.
用LC滤波应该是有作用的, 但是你的滤波参数要合理. 不过 ...

TVS已经是6KW的了。

网友E(2013-12-19):
楼主,你的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我也下为这个头疼了?请你告诉下这个的解决办法吧,难道非得要重设计5.5-80V的宽电源输入DC转换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你的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我也下为这个头疼了?请你告诉下这个的解决办法吧,难道非得要重设计5.5-80V ...

加TVS就可以的了。但我的没有加,重新LAYOUT就可以了,具体原因我也不清楚。我有测试过加TVS确认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