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功放电路里的电容是无极性的电解电容吗?

楼主(2013-08-27):
这个TPA1517的一个典型电路,我想请问一下这个电路图上的所有电容,尤其是功放和扬声器之间串接的大电容,是哪种类型的电容?我的理论基础是“有极性的电解电容不能通过交流信号”,这和上图有冲突。但如果是无极性的电解电容,就好解释了。请好心人明示。另外,我还不明白,输入和输出为什么采用这样的耦合方式?滤直流量吗?那为什么输入的时候是1uf,到了输出的时候就是470uf??

网友A:
两支470uF电解电容均为有极性的电解电容。
“有极性的电解电容不能通过交流信号”,但叠加上一个比交流峰值还大的直流电压之后就可以。

“为什么输入的时候是1uf,到了输出的时候就是470uf??”
因为该放大器输入阻抗较高(60k),而扬声器阻抗很低(数欧)。

网友B:
如果在极性电容一端加上5v电压当通过幅值为1v的交流信号时,正极电压还是比负极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支470uF电解电容均为有极性的电解电容。
“有极性的电解电容不能通过交流信号”,但叠加上一个比交流峰值 ...

xiexie,很有启发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在极性电容一端加上5v电压当通过幅值为1v的交流信号时,正极电压还是比负极高 ...

嗯,说得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