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造函数问题

楼主(2013-08-27):
网上说这个函数的运行会调用拷贝构造函数  但是为什么运行后 copy 这个字符串不会打印  也就是说没有调用拷贝构造函数吗?
class CExample
{
private:
int a;

public:
//构造函数
CExample(int b)
{
  a = b;
}

//拷贝构造
CExample(const CExample& C)
{
  a = C.a;
  cout<<"copy"<<endl;
}

     void Show ()
     {
         cout<<a<<endl;
     }
};

//全局函数
CExample g_Fun()
{
CExample temp(0);
return temp;
}

int main()
{
g_Fun();
return 0;
}

网友A:
你这里没有拷贝,当然不会输出copy了

网友B:
这种情况是标准允许的返回值优化,直接把函数体内返回的对象当成外面被返回的对象再用了

网友C:
标准规定的东西通过调试是看不到的。调试只能反映出你手上拿到的编译器的具体行为,但是编译器本身却不会告诉你它为什么要设计成具有这样的行为。这些你只能找到原始的标准文档才能知道。毕竟不同厂商的编译器都得按照标准文档的要求去设计。编译器要和标准规定的行为相一致,而不是标准根据某家编译器的具体行为编写出来的。

网友D:
没太看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