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nst常量问题

楼主(2013-08-27):
const常量的名字一般都是小写么?

网友A:
一般情况都是小写吧!宏才全部大写
当然不排除有些个人习惯的问题!

网友B:
个人习惯吧。。。一般都是小写的

网友C:
个人习惯问题,一般都是小写、或者部分字母大写。

全大写一般用在宏上。正常人看全大写字母不如看小写或首字母大写的词舒服。而宏被认为不安全,逃避编译器检查,被不推荐使用,所以命名为全大写表示警告要尽量避免使用。

当然如果你喜欢大写胜过小写,用大写也没问题,就是其他人看你的代码可能会比较吃力。

网友D(2013-11-25):
这个不管大小写的都可以的,只要编译通过的就可以的

网友D:
不过呢,一般的程序员都是习惯大写的,这也是良好的编程习惯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