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USART2接收问题

楼主(2013-08-27):
各位大侠指点,问题:STM32F103RB6 ,同时使能USART1,USART2中断接收PC数据,再将接收的数据发送回PC。当用USART1端口接PC UART进行测试,接收发送都是OK的。但是用USART2端口接PC UART进行测试时,只能接收到最后一个字符。USART1和USART2的初始化和中断程序都差不多。

网友A:
将关键源码贴出来。我用过没有遇到相关问题。

网友A:
你查一下你的IO口有没有相应地初始化

楼主:
先谢谢了. IO都有初始化.下面是初始化和中断接收的代码请指正:
//////////////////////////////////////////////////////////////////
#ifdef EN_USART1_RX   //如果使能了接收
//串口1中断服务程序
//注意,读取USARTx->SR能避免莫名其妙的错误
u8 USART_RX_BUF[64];     //接收缓冲,最大64个字节.
//接收状态
//bit7,接收完成标志
//bit6,接收到0x0d
//bit5~0,接收到的有效字节数目
u8 USART_RX_STA=0;       //接收状态标记
u8 flag=0;
void USART1_IRQHandler(void)
{
        u8 res;
        if(USART1->SR&(1<<5))//接收到数据
        {
                res=USART1->DR;
                if((USART_RX_STA&0x80)==0)//接收未完成
                {
                        if(USART_RX_STA&0x40)//接收到了0x0d
                        {
                                if(res!=0x0a)USART_RX_STA=0;//接收错误,重新开始
                                else USART_RX_STA|=0x80;        //接收完成了
                        }
                        else //还没收到0X0D
                        {
                                if(res==0x0d)USART_RX_STA|=0x40;
                                else
                                {
                                        USART_RX_BUF[USART_RX_STA&0X3F]=res;
                                        USART_RX_STA++;
                                        if(USART_RX_STA>63)USART_RX_STA=0;//接收数据错误,重新开始接收
                                }
                        }
                }
        }
}
#endif

#ifdef EN_USART2_RX   //如果使能了接收
u8 USART2_RX_BUF[64];     //接收缓冲,最大64个字节.
u8 USART2_RX_STA=0;       //接收状态标记
u8 flag2=0;
void USART2_IRQHandler(void)
{
  u8 res2;
  if(USART2->SR&(1<<5))//接收到数据
  {
          res2=USART2->DR;
        if((USART2_RX_STA&0x80)==0)//接收未完成
        {
                if(USART2_RX_STA&0x40)//接收到了0x0d
                {
                        if(res2!=0x0a)USART2_RX_STA=0;//接收错误,重新开始
                        else USART2_RX_STA|=0x80;        //接收完成了
                }
                else //还没收到0X0D
                {
                        if(res2==0x0d)        USART2_RX_STA|=0x40;
                        else
                        {
                                USART2_RX_BUF[USART2_RX_STA&0x3F]=res2;
                                USART2_RX_STA++;
                                if(USART2_RX_STA>63)        USART2_RX_STA=0;//接收数据错误,重新开始接收
                        }
                }
        }
}
}

#endif

//初始化IO 串口1
//pclk2:PCLK2时钟频率(72Mhz)
void uart_init(u32 pclk2,u32 bound)
{
        float temp;
        u16 mantissa;
        u16 fraction;
        temp=(float)(pclk2*1000000)/(bound*16);//得到USARTDIV
        mantissa=temp;                                 //得到整数部分
        fraction=(temp-mantissa)*16; //得到小数部分
    mantissa<<=4;
        mantissa+=fraction;
        RCC->APB2ENR|=1<<2;   //使能PORTA口时钟
        RCC->APB2ENR|=1<<14;  //使能串口时钟
        GPIOA->CRH&=0XFFFFF00F;
        GPIOA->CRH|=0X000008B0;//IO状态设置 IOA9,IOA10

        RCC->APB2RSTR|=1<<14;   //复位串口1
        RCC->APB2RSTR&=~(1<<14);//停止复位
        //波特率设置
        USART1->BRR=mantissa; // 波特率设置
        USART1->CR1|=0X200C;  //1位停止,无校验位.
#ifdef EN_USART1_RX                  //如果使能了接收
        //使能接收中断
        USART1->CR1|=1<<8;    //PE中断使能
        USART1->CR1|=1<<5;    //接收缓冲区非空中断使能
        MY_NVIC_Init(3,3,USART1_IRQChannel,2);//组2,最低优先级
#endif
}

//初始化IO 串口2
//pclk1:PCLK1时钟频率(36Mhz)
void uart2_init(u32 pclk1,u32 bound)
{
   float temp;
   u16 mantissa;
   u16 fraction;
   temp=(float)(pclk1*1000000)/(bound*16);//得到USARTDIV
   mantissa=temp;     //得到整数部分
   fraction=(temp-mantissa)*16; //得到小数部分
   mantissa<<=4;
   mantissa+=fraction;
   RCC->APB2ENR|=1<<2;   //使能PORTA口时钟
   RCC->APB1ENR|=1<<17;  //使能串口时钟
   GPIOA->CRL&=0XFFFF00FF;
   GPIOA->CRL|=0X00008B00;//IO状态设置 IOA2,IOA3

   RCC->APB1RSTR|=1<<17;   //复位串口1
   RCC->APB1RSTR&=~(1<<17);//停止复位
   //波特率设置
   USART2->BRR=mantissa; // 波特率设置
   USART2->CR1|=0X200C;  //1位停止,无校验位.
#ifdef EN_USART2_RX    //如果使能了接收
   //使能接收中断
   USART2->CR1|=1<<8;    //PE中断使能
   USART2->CR1|=1<<5;    //接收缓冲区非空中断使能
   MY_NVIC_Init(3,3,USART2_IRQChannel,2);//组2,最低优先级
#endif
}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先谢谢了. IO都有初始化.下面是初始化和中断接收的代码请指正:
///////////////////////////////////////// ...

串口2的引脚需要重映射吧

楼主:
串口2的引脚默认不是IOA2,IOA3吗,还需要重映射吗?
另外我测试过,用串口2向PC发送一串数据都是OK的,现在接收中断那里不知出现什么问题,只收到最后一个数据。

网友C:
FIFO被清掉了,轮询方式有问题没?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先谢谢了. IO都有初始化.下面是初始化和中断接收的代码请指正:
///////////////////////////////////////// ...

你的通信协议好怪。

楼主:
不知道你指的是哪里,能说明白些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FIFO被清掉了,轮询方式有问题没?

接收是放在中断里处理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串口2的引脚默认不是IOA2,IOA3吗,还需要重映射吗?
另外我测试过,用串口2向PC发送一串数据都是OK的,现 ...

嗯,不用重映射,我记错了,重映射就到PD脚了,我用库函数写了没问题呢

网友D:
你可以仔细对照你的程序,肯定是你哪个地方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可以仔细对照你的程序,肯定是你哪个地方有问题。

uart2的初始化和中断接收程序上面有贴出来,我对比了一个,除了与uart1的寄存器不同外,处理过程是一样的。

网友D:
现在还是不行吗??

网友E:
两个UART都有接232

网友:
USART2_RX_BUF[USART2_RX_STA&0x3F]=res2;
USART2_RX_STA++;
数组里更新的USART2_RX_STA和你的接收状态标记USART2_RX_STA=0为什么一样的,你是接受0X0D和0X0A中的数据,对吧?但是你的标志就会从数组0X40中开始填写,你根本就装不下64个数据的

网友:
个人见解,你再好好分析一下程序吧

网友:
我理解错了
,你是对的

网友F:
会不会是线序的问题   或者是传输波特率太高了

楼主:
波特率9600

网友G(2016-04-18):
引用 楼主:
先谢谢了. IO都有初始化.下面是初始化和中断接收的代码请指正:
///////////////////////////////////////// ...

请问   我的这个地方出现错误MY_NVIC_Init(3,3,USART1_IRQChannel,2);//组2,最低优先级
错误是use of nodeclared identifider'USART1_IRQChannel'
该怎么解决,我是小白,请大神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