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怎么才能最省电

楼主(2013-08-27):
单片机怎么才能最省电

楼主:
就是当单片机睡眠的时候怎么才能最省电?要达到10uA以内,I/O是设置输入还是输出?如果是输出的话是输出0还是输出1?

网友A:
断开电源

网友B:
要根据外围电路确定I/O状态

网友C:
耗电耗在门电路翻转的过程,所以IO有个固定状态才是最省电的,或者高或者低。我测过笙泉的都是在1uA以下

网友D:
如果没有上拉、下拉电阻
输出和输入都一样,不耗电。
原则是设置为输入,保持为复位时候的电平,这样重新工作的时候容易控制,写程序可以减少漏洞。

网友E:
1.工作电压要尽可能的低.
2.工作频率要尽量的低.
3.睡眠前要根据外围电路,和内部上下拉电阻设置状态.

网友F:
最简单的办法,选择一款省电型的MCU,咱们家的哪款不知好点?

网友G:
对,高手推荐个吧

网友D:
1、选用低功耗的单片机

网友D:
2、降低工作频率

网友D:
3、没事时处于休眠状态

网友D:
4、不用的端口就不用

楼主:
嗯,知道了

网友H:
引用 楼主:
就是当单片机睡眠的时候怎么才能最省电?要达到10uA以内,I/O是设置输入还是输出?如果是输出的话是输出0还 ...

置为高阻态
最省电

网友I:
7楼说的不错啊

网友J:
熟悉单片机的人果然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