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LCD12864(ST7920),现实问题出现过吗?

楼主(2013-08-27):
我用12864显示时出现以字符串的方式,不能显示正常,比如temp1[]'数码管显示数’,这一字符串通过KEL编译后就不能正常显示。把‘数’字换掉就能正常显示,但是直接把数的查表代码赋给12864就能正常显示‘数’字。用字符串方式显示‘数’字就是乱码。不知大家注意没有

网友A:
“把‘数’字换掉”是指换成什么字?还是删掉不要?我有遇到过12864用7920字库有错的,那个傻公司的名字叫深圳X晶!

网友B:
多数是KEIL的0xfd bug问题(可百度之),避开即可。

网友C:
这是 keil的 0xfd bug
汉字内码中的 0xfd 会被过滤掉
数 这个字就含有 0xfd

要么去打 0xfd补丁
要么手动用"数"的内码代替字符串里面的 "数"字

楼主:
以前用也没有注意,就直接用内码代替,今天在网上一搜,解决方法还不少。同时也告知初学者这一问题要注意,遇到这种情况先用内码代替

楼主:
我的以弄好,用的是骁骑工作室的软件,很方便。你只要放到BIN目录运行一下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