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PIC16F877A电路问题

楼主(2013-08-27):
各位好:
     我在做一个PIC单片机数码管显示的时候,让数字从0加到9,当我摸单片机的两个晶振引脚的时候,发现单片机好像停止了运行,这个是干扰吗?应该怎么设计要好一点呢?

网友A:
楼主别考虑了,晶振是不允许随便摸的。

楼主:
51单片机就不会有那么明显的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51单片机就不会有那么明显的问题

其他MCU和51不同的地方就叫问题吗?

人体相当于一个电容,当人体接触到振荡脚之后,相当于在振荡脚上接了一个谐振电容,而根据众所周知的道理,当这个谐振电容和振荡电路不匹配时,振荡就不稳定甚至是停振。

51相当于来说抵抗这个谐振电容变化的能力强一点,是以牺牲振荡源功耗为代价的。

网友C:
不要摸,摸了就出错。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其他MCU和51不同的地方就叫问题吗?

人体相当于一个电容,当人体接触到振荡脚之后,相当于在振荡脚上接 ...

强,解释的够透彻!!

网友E:
还好没被电到

网友F:
在使用过程中32.768有时会停震,用烙铁烫烫就好了,这是什么问题造成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F:
在使用过程中32.768有时会停震,用烙铁烫烫就好了,这是什么问题造成的?

1、晶体本身质量问题
2、晶体本身特性和芯片不匹配
3、振荡电路设计不合理,使用了不恰当的谐振电容造成振荡不稳定。
4、电源不稳定
5、与振荡相关的错误代码,例如倍频,睡眠等指令操作。
6、晶体在焊接过程,内部晶体有少量高温熔融,这一点最难发现。

网友G:
LZ的问题好新奇,没事摸晶振干嘛?怕碰到可以贴电工胶布或加外壳。

网友H:
这不又长知识了。

网友I(2013-09-27):
长知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