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串联电路电流处处相等?

楼主(2013-08-27):
(无正文)

楼主:
大家一起分析下吧

网友A:
电荷守恒。

网友B:
因为就往一处流

网友C:
只要是流,没有分合,那它就处处相等。不信你看流体力学或是信息论。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荷守恒。

觉得不具体,无法让人明白。比如,电流通过电容器时连一个电子也没有通过,在这里只考虑直流时的情况,我也想不通电流处处相等的原理。

网友D:
自己在网上搜下基尔霍夫定律,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觉得不具体,无法让人明白。比如,电流通过电容器时连一个电子也没有通过,在这里只考虑直流时的情况,我 ...

电容和直流不相干。
电感也是一样。

网友E:
有来有去

网友A:
引用 楼主:
觉得不具体,无法让人明白。比如,电流通过电容器时连一个电子也没有通过,在这里只考虑直流时的情况,我 ...

普通物理力学部分没学会。

网友F:
to LZ:

“为什么串联电路电流处处相等? ”

这句话不是绝对成立的(《电路》模型除外)。由电荷守恒定律只能给出电流(密度)的连续性方程,而在一定条件假设下才有KCL——即所谓的“串联电路电流处处相等”。

“电容”在《电路》模型内是个基本元件,不可将其分拆。若想将其分成两块极板看待,那就是《电磁学》了,其中有个“位移电流”,与传导电流构成了全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F:
to LZ:

“为什么串联电路电流处处相等? ”

“这句话不是绝对成立的(《电路》模型除外)。由电荷守恒定律只能给出电流(密度)的连续性方程,而在一定条件假设下才有KCL——即所谓的“串联电路电流处处相等””  说到一些点子上了。
    假设最简单的情况:一个直流电源接一根纯导线,这根导线电阻不是处处相等,为什么电流是处处相等的?

网友F:
“假设最简单的情况:一个直流电源接一根纯导线,这根导线电阻不是处处相等,为什么电流是处处相等的?”

直流——或称恒定电流,在此条件下则必然串联电路各处电流相等。若不等,设两点电流I1和I2,其间的电荷为(I1-I2)t(其中t是时间),则电荷将不再守恒(注意I1和I2为常数且不等)。

网友G:
自己理解为水流嘛

楼主:
引用 网友F:
“假设最简单的情况:一个直流电源接一根纯导线,这根导线电阻不是处处相等,为什么电流是处处相等的?”

...

只是在这两点间电荷有了积聚啊(I1>I2时),整个系统不仍然是电荷守恒的吗?

网友F:
若不等,设两点电流I1和I2,其间的电荷为(I1-I2)t(其中t是时间),则电荷将不再守恒(注意I1和I2为常数且不等)。

此句中的“则电荷将不再守恒”有点不妥,应该理解为其间的电荷将无限制增加,这是不合乎《物理》的。

网友H:
打酱油路过:D

楼主:
引用 网友F:
此句中的“则电荷将不再守恒”有点不妥,应该理解为其间的电荷将无限制增加,这是不合乎《物理》的。
...

问题看来就是电荷不会增加也不会减少的物理机理了。 如果电流慢慢变大(电源电压变大)这一段的电荷也应该不变(我的猜想是这样的)?这一段的电荷不变不属于电荷守恒的范围啊,电荷守恒指一个和外界无联系的系统内。

网友F:
引用 楼主:
问题看来就是电荷不会增加也不会减少的物理机理了。 如果电流慢慢变大(电源电压变大)这一段的电荷也应 ...

串联电路(注意并不是电路模型)内的电荷可以有增减,但不可无限增加。随着电压变大,电流随之增大。在频率不太高的条件下,串联电路中的各点电流可视为等值同步增加。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串联电路(注意并不是电路模型)内的电荷可以有增减,但不可无限增加。随着电压变大,电流随之增大。在频 ...

凭直觉我觉得电路某一段(或某个元器件那一段)里的电荷可以有增减,先无视这一段,这一段的两端的电流又是相等的,我觉得这个要论其原因肯定少不了谈论“场”。
    谈论下这个吧:假如一个电池接一根没有电阻理想的导线,假设这根导线非常长,长50万千米,接电池和LED连成一个圆,圆的正极端和负极端各接有一个LED,试问哪个LED先亮?还是同时亮?

"电"是以光速传递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凭直觉我觉得电路某一段(或某个元器件那一段)里的电荷可以有增减,先无视这一段,这一段的两端的电流又 ...

那还是“场”的问题....,具体取决于你的开关在哪里。

楼主:
引用 网友F:
那还是“场”的问题....,具体取决于你的开关在哪里。

假如在正极处

楼主:
引用 楼主:
假如在正极处

当然另外再假如在负极处

网友E:
引用 楼主:
凭直觉我觉得电路某一段(或某个元器件那一段)里的电荷可以有增减,先无视这一段,这一段的两端的电流又 ...

电流肯定是有先后的

光速啊

难道你想用这个说明你的问题?

一个是在建立的过程中,一个是已经进入稳态,不一样

如果你想研究电流的形成过程,估计这个需要好好研究我不知道具体该怎么称呼的学科了

“我不知道具体该怎么称呼的学科”。电磁学,然后电动力学。

楼主:
引用 楼主:
当然另外再假如在负极处

它们分别是开关闭上多长时间后点亮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流肯定是有先后的

光速啊

哪个灯先亮又是一个单独的问题了呢,至于电流的形成过程,电场的形成过程等,那就飘飘然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它们分别是开关闭上多长时间后点亮呢?

“场”传播所需要的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场”传播所需要的时间。

假设开关在负极处,“场”从正极传到负极,但是原先导线早就接好了,是不是场已经传到了开关处,只要一合开关就马上能点亮负极处的LED了呢?再假设没有LED,是不是在线路任一处设置一开关,开关一闭合马上就有电流流过?

网友A:
引用 楼主:
假设开关在负极处,“场”从正极传到负极,但是原先导线早就接好了,是不是场已经传到了开关处,只要一合 ...

“场”从正极传到负极

“场”不是从正极传到负极的。要是那样,就太简单了。

严格地说,我27楼回复是有点问题的。应该说,开关闭合是场的一个扰动,这个扰动沿导线传播到何处,何处的电荷开始流动。

这已经远超出“稳恒电流”的条件约定了。

网友I:
电路学的前提是 集总参数 啊,是电磁学的抽象,简化近似
其实如果学过麦克斯韦方程,
就会知道 电路中的近似 的结果是 :电磁能量的传播速度(光速),相对于电路尺寸来说,近似到了无穷大的速度!
这个时候基尔霍夫定理才能成立!
即,电路学(集总参数)忽略了电路尺寸产生的延时!光速近似看作无穷大!
相见电磁学课本,或者一些有深度电路基础教材也会讲!

网友J:
LZ不是不懂而是想研究微分子。你以为他不知道比作水流啊。

网友J:
就好像研究上亿的精子为什么只有一个结合,追溯生命的起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场”从正极传到负极

“场”不是从正极传到负极的。要是那样,就太简单了。

假如从地球架设一路直流导线到火星,电源N久以前就接好了在地球这里,火星上的人是不是接一个灯泡在导线两端灯泡马上就亮了?

楼主:
先谢谢大家的讨论了,只是自己的一个疑问了,也许很多地方想得更深但是有些地方不能用常规的思想来理解了,不过这个灯泡哪个先亮我觉得是确实存在的问题哈,如果线有个几十米,两只LED谁先亮也许用仪器都测得到吧,或者两只都是同时亮的?

网友K:
在绝对条件下,其实是不一定相等的。要用麦克斯韦方程组来解,很复杂。
但是,在实际工程应用条件下,不需要那么高的精度和复杂度。
刚好麦克斯韦方程组中有一个尾项, 如果把它看作恒为0,方程组就大大简化。
在这个前提下简化了的电路,就叫集总电路。然后就有KCL和KVL两条定律(物理学中都叫定律,而不是定理。)。

另外,在开关电源中,开关频率越高,趋肤效应就越明显。在同一根导线中,电流趋向于在导线的表面流过。在导线中心几乎没有电流。

所以,“串联电路电流处处相等”不是无条件成立的!

网友L:
结点电流定律:西格玛I=0

网友I:
接30楼 补充下,要近似抽象成 集总参数电路,忽略电路尺寸参数的延时,认为光速近似无穷大,是根据电路的尺寸相对于电磁能量的波长来比较的,
当电路的尺寸远小于信号的波长的时候,信号的延迟就可忽略,这时电路才可以抽象为即总参数的。但是当信号的频率升高,波长会减小,电路元件尺寸与信号的波长可比拟的时候,集总参数就失效,这时候可能要用分布参数来分析,最基本的就是“传输线”概念啦,即 信号不光是时间函数,也是空间的函数。
每本电磁学的课本都该有这个基础内容的。

LZ你问的情况:是对较长尺寸的电路加直流DC信号,DC信号加到电路的瞬间从0值到有限值,这个短时间内的瞬态过程,其实就是个 阶跃 step信号,如果你学过信号系统,就知道信号在频域可以分解为正弦波的叠加,对于step信号来说,它的边沿越陡峭,说明信号变化快的成分越多,从频域看,其高频正弦分量就越大。
所以,这种信号的有效频宽由其边沿的变化(上升时间)决定。上升时间越短,信号高频分量的影响越大。
对于step,pulse,或方波等这类信号,当其上升沿时间相对电路尺寸足够短时,就不能满足集总参数,要用传输线的来分析。

”传输线 阶跃响应“是分析高速数字电路的基础,数字电路里就是这类波形。
电磁学课本都该会有详细讲 解传输线的 阶跃响应,这些其实只是很基础的内容。一般大二 大三 电子类专业会必修这门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接30楼 补充下,要近似抽象成 集总参数电路,忽略电路尺寸参数的延时,认为光速近似无穷大,是根据电路的尺 ...

“当其上升沿时间相对电路尺寸足够短时,就不能满足集总参数,要用传输线的来分析。”
上面讲的在火星接通灯泡的情况应该就是这种了,上升沿短,电路足够长,那是不是灯泡要很久才能亮?

在火星接通灯泡灯泡要很久(大约十几分钟)才能亮。

网友I:
引用 楼主:
“当其上升沿时间相对电路尺寸足够短时,就不能满足集总参数,要用传输线的来分析。”
上面讲的在火星接 ...

时间差是真实必然存在的,只是集总参中可忽略而已,电路学不是真实物理情况,只是电磁学的近似,
30楼已经说了,电磁能量的速度相对于电路尺寸而言可看作是无穷大,这时才有KCL KVL

打比方: 人在地球上感觉地球好像是“平的”,是因为人的尺寸和人的移动距离相对地球太小了,“感觉不到”地球是圆的。

网友M:
同时亮吧 加电导线两端场就存在了 场存在了才有电子定向运动--》电流。拙见欢迎砖拍

楼主:
引用 网友M:
同时亮吧 加电导线两端场就存在了 场存在了才有电子定向运动--》电流。拙见欢迎砖拍 ...

同时亮那就是超距作用了,超距作用不被认可的。

网友N:
初中的时候以为离正极越近的应该先亮,个人觉得如果要是比作水的话肯定是离最近的地方先有水,后来嘛,要是能把电流比作水流的话,那为什么会突然有水了。所以呀,这这世间很多东西都有它的特点,不能乱比喻。

网友I:
不清楚的朋友,可以把电磁学课本找出来,答案在“传输线的瞬态分析” 或“阶跃分析”这个章节哈,课本讲的清楚啊,大家不会上电磁学都矿课了吧?

网友O:
引用 楼主:
凭直觉我觉得电路某一段(或某个元器件那一段)里的电荷可以有增减,先无视这一段,这一段的两端的电流又 ...

你可以做实验
用同轴线纤芯和屏蔽串联电感就没了
找几盘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P:
电路原理研究的都是宏观的现象,不研究单个电子或粒子的情况
当电路参数不断变化,比如距离无限,电压超高,频率超高,则这种宏观上的概念不一定适用
要改用量子理论来进行研究才成!

网友Q:
理想情况下串联电路中才是

网友I:
晕 ,无非就是 阶跃波形 在电路中传播 而已,至于想那么神奇吗?

网友R:
如47楼所说的。
如果要考虑这种瞬间的东西,用波的传输会比较容易分析。
假如地球上接电线到火星,而且通了电,电线是超导体。在火星上接个灯泡,灯泡会马上亮。
但是功率不会马上达到最大。具体功率要看线路的特征阻抗和电灯阻抗。要等接通电灯,阻抗变化产生的电压波动回到地球,地球的电源再反弹一个加强电流的波过去。这个波到达火星,电灯才会达到最大功率。

楼主:
引用 网友R:
如47楼所说的。
如果要考虑这种瞬间的东西,用波的传输会比较容易分析。
假如地球上接电线到火星,而且通了 ...

有道理

网友S:
二十楼的有趣!…你站在正端的位置看谁先亮?…然后再赶到负端看谁先亮?…哈!

网友T:
流过的电流是一样的,但流过的电子数是不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S:
二十楼的有趣!…你站在正端的位置看谁先亮?…然后再赶到负端看谁先亮?…哈! ...

灯在电池两端正负极一边一个,电线绕成一个圈,两个灯不超过10厘米。不用赶到哪一端哦~

网友U:
这里的人选错行了,不该搞模拟电路,该搞相对论什么的

网友V:
水流在管道中流动

网友W:
距离电池近的先亮,距离远的后亮。

网友X:
引用 楼主:
凭直觉我觉得电路某一段(或某个元器件那一段)里的电荷可以有增减,先无视这一段,这一段的两端的电流又 ...

别50万米长了,就算理论上算出来也无法实验的,下面这个实际点:

假设VD足够大,可以保证MOS管处于饱和态;VG足够大,可以使管子强反型。
当栅极电压激励如下图所示时,栅极电流IG、漏极电流ID和源及电流IS的走势图啥样的?

网友Y:
电流处处相等那是相对的。
电子的传递速度和光速相同,3×10^8。
由于你平时的电路线上长度远小于这个值,所以我们认为是处处相等。这是为了方便分析。
但是如果你整一根电线从地球到月球,然后中间加一个10V交变的电压。这个时候就不能认为电流处处相等了。

网友Z:
都是神仙。。。

网友I:
引用 楼主:
有道理

晕哦还有道理?时间= 距离/速度 ,有限的速度,不能近似为0的距离,还能马上亮?

网友AA:
引用 楼主:
觉得不具体,无法让人明白。比如,电流通过电容器时连一个电子也没有通过,在这里只考虑直流时的情况,我 ...

怎么感觉你这句话说出来,一个电源包含什么,电流怎么流你还没  比较  透彻啊

网友AA:
引用 楼主:
凭直觉我觉得电路某一段(或某个元器件那一段)里的电荷可以有增减,先无视这一段,这一段的两端的电流又 ...

靠近的正极的先亮,我们实验室做过实验,当然不是50W千米,没那么长导线,不要说50万千米,给你100米,让后绕成电感,一目了然……

这个论述完全错误。电感两端各串联一支发光管,两支同时亮。加电感亮得慢是因为电流上升慢。

网友AA:
这个帖子可以深入讨论

62楼对的,再深入就不对头了

网友AA:
各位认为这个开关闭合的时候,哪个灯先亮
我的意思是假如这边的导线很长很长,灯泡离正负极的距离不等,考虑到场的问题,哪个灯会先亮

靠近电源的先亮。看看坡印廷矢量就知道了。
当然同时

楼主:
引用 网友AA:
各位认为这个开关闭合的时候,哪个灯先亮

肯定一个先亮

网友AB:
没有分支分流,按照能量守恒,串联当然处处电流一样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先谢谢大家的讨论了,只是自己的一个疑问了,也许很多地方想得更深但是有些地方不能用常规的思想来理解了, ...

这个问题,确实不容易搞清楚。

用管道中水流来比拟电流是可以的,毕竟它们遵循同样的方程,仅仅是系数不同。
现在考虑一根长管道,其实从自来水厂到你家的自来水管就够长。
考虑:你开水龙头,是否水“瞬间”就从自来水厂流到了你家?
当然不是!如果管道原来是空的,水从自来水厂流到你家恐怕要几分钟甚至几小时,视管道长度和水压及管道阻力而定。
管道里面本来就有水,你开水龙头,流出来的水是本来就在管道中最靠近水龙头的水,然后流出来的是本来就在管道中离水龙头稍远一些的水,再然后是本来就在管道中离水龙头更远一些的水……
在“电路”中,我们认为整根管道中的水在你打开水龙头之后同时开始流动的。我们认为水不可压缩,因此同一时刻流过管道任一截面的水的质量相等。这也就是楼主首帖所说“串联电路电流处处相等”。
然而水并非完全不可压缩。你打开水龙头瞬间,水龙头处压强瞬间降低,这个“降低”沿管道中的水传播。管道中远离水龙头的水在你打开水龙头瞬间并不是立即开始流动的,而是这个压强的“降低”传播到哪里,哪里的水就开始流动。“降低”传播的速度,就是水中的声速。认为水在打开水龙头瞬间同时开始流动,只是实际情况的一个近似,忽略了水中声波传播速度,认为是无穷大。
假定有一根长导线,串联电池和开关构成回路。开关未闭合时,开关触点之间电场强度相当大,几乎全部电源电压都在开关上,而导线中电场强度非常非常小,几乎是零。
开关闭合,长导线中本来就存在的电荷也是几乎同时开始流动。我们认为电荷守恒,所以导线任一截面同一时刻的电流相等。
但实际情况是:开关闭合,“场”的变化(扰动)沿导线传播,场的变化传播到何处,何处导线内本来就存在的电荷开始流动。
所以,“串联电路电流处处相等”,只是实际情况的一个近似,它忽略了场传播所需要的时间。

现在,楼主是否想通,明白些了?

楼主:
大家这个“点评”怎么弄的:

只看到“回复”,没看到“点评”按钮啊

网友AC:
理想请款下是这样, 这个电荷不损耗,也没有阻力,按照 电流的微观公式 就应该相等

楼主:
引用 网友U:

没有点评 ??

资格不够

网友AD:
靠近开关的先亮,
导线对大地或对无穷远形成传输线,如下图,

图中子电路a如下,为了仿真方便,参数做了夸张,

仿真结果如下:

如果将开关放在两个负载中间,那就会同时亮,
而且负载上的电流电压波形随负载阻抗、传输线阻抗、开关和负载的位置的变化而变化,其乐无穷。

网友Y:
引用 网友I:
电子能光速,相对论被推翻了,得诺贝尔,
是电磁场光速

嗯,我说错了。

网友Y:
引用 网友AA:
电子、电流的速度很慢的,不要把电子的速度和电场的速度混为一谈,电场的速度才是近光速,一旦形成回路, ...

集肤效应理论上应该就可以说明,导体上并不是每处电流都相等吧?

网友Y:
http://baike.baidu.com/view/659543.htm?fromId=560599这个是串联电路的百度百科,我上面说的集肤效应不能这么解释。
串联电路的每处电流处处相等,这是一个定律,常规下成立。
但是当电路的长度超过一定值时,这个定律在此上面是不成立的。

网友T:
是电磁场理论解决的问题。

网友W:
坡印亭矢量
Poynting vector
电磁场中的能流密度矢量。电磁波在空间传播,任一处的能流密度S等于该处电场强度E和磁场强度H的矢积,即
S=E×H坡印亭矢量S的方向是电磁波传播的方向  ,即电磁能传递的方向,E、H、S彼此垂直构成右手螺旋关系;S代表单位时间流过与之垂直的单位面积的电磁能,单位是瓦/米2。

那么请你画出载流导线附近坡印亭矢量S的方向。假定电流是稳定不变的直流。直流电路也存在坡印亭矢量的。

网友W:
用导线环一端连接电珠的一极,另一端连接电珠另一极。将这个检测装置靠近大功率短波无线电台(现在好像没有了?)。电珠会微微发光(这个真实可靠,绝非杜撰)。假设地球上这个短波电台功率足够大可以使远在火星上的检测装置的电珠发光。可以想象而且是毫无疑问肯定是地球上的电珠先发光。十几分钟后火星上的电珠才发光。

你所说的先后,恰恰是电磁波传播越过地球火星之间距离所需要的时间。也不必什么小电珠,任何无线接收装置都可以,收音机、电视机、手机……。

网友W:
连接电池与电珠的导线只不过起到引导和约束电磁波的作用(和自由空间比)。仅此而已。

这句说得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W:
连接电池与电珠的导线只不过起到引导和约束电磁波的作用(和自由空间比)。仅此而已。 ...

导线上的电场不用等开关闭合才建立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导线上的电场不用等开关闭合才建立吧?

开关从关断到闭合,电场发生了变化,即“扰动”。
关断期间电场没有变化,闭合期间电场也没有变化。

网友AE:
有些基本的东西,就是只能先确认下来,细细推敲,那整个世界都是荒唐无着落的了

网友AF:
同一管路的水流是不是一样的呢

网友T:
引用 网友AF:
同一管路的水流是不是一样的呢

不可压缩,因此是一样的.

网友AG:
引用 网友E:
电流肯定是有先后的

光速啊

看看电动力学

网友E:
引用 网友AG:
看看电动力学

研究过了
需要很好的数学基础
无心再去啃了

网友AH:
这个没法解释,就好像说一条直线上,水的流速处处相等,你怎么解释?

网友T:
引用 网友AH:
这个没法解释,就好像说一条直线上,水的流速处处相等,你怎么解释?

一根管子里,水的流量处处相等。

楼主:
引用 网友T:
一根管子里,水的流量处处相等。

把管子的某一处撑大后面的水流量就变小

楼主:
引用 网友T:
一根管子里,水的流量处处相等。

如果管子是竖着的,水向上流,管子的某个点慢慢变大明显可以使这个点以上完全没有了水流哦~~

网友AA:
引用 网友Y:
集肤效应理论上应该就可以说明,导体上并不是每处电流都相等吧?

你这个讨论的又是微观了,标题所述的问题大家一致认为是截面电流数值相等,在讨论这个问题。

网友F:
建议读点《电磁学》....

其他的,就别猜了。

网友U:
没有一种理论可以包罗万象可以涵盖一切,没有一种观点结论不是某种近似忽略
因此,讨论问题一定不要忘记我们的观察“尺度”
通常认知下有3大尺度范畴,半导体物理粒子尺度,模拟电路应用尺度,宏观相对论天体尺度
如果不是把握这“尺度”,只能是“缠绕理论”
说实在的,就这一群人,丝毫也不具备推翻某个定理(律)的能力

网友AI:
串联电路电流处处相等,是宏观及小尺度的近似概念。

1,如果考虑距离、波阻抗、电抗的连续性,则不一定。
2,如果考虑微观,热噪声,载流子数量、载流子迁移率、介电常数等局部介质特性参数的随机涨落引起的噪声,
   其他多种噪声,都会造成微观上的瞬时的电流不等。

彭建学  上海

网友X:
引用 网友U:
没有一种理论可以包罗万象可以涵盖一切,没有一种观点结论不是某种近似忽略
因此,讨论问题一定不要忘记我 ...

是的,类似这样的帖子,最适合扯淡了,而且怎么扯都不会错,所以好玩,故大家都喜欢。

啥假设前提都没有,意味着要包罗万象,这可不是一般人的能玩的话题。

都是吃饱了撑的,来这溜食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I:
串联电路电流处处相等,是宏观及小尺度的近似概念。

1,如果考虑距离、波阻抗、电抗的连续性,则不一定。

其实问题到这里也差不多了,并不是想完全得到微观上的物理上的解释,毕竟那个自己肯定也无法完全理解的在没有对微观有深刻认知的情况下,只是在宏观上觉得这个有点神奇而已,神奇之处就在于我觉得一个回路电流处处相等(自己测不到误差)是太理想了,比如电压,一对线上,线再好也能测出来电压下降的,而电流就不同了,下面发个图,也就是这个疑问。这个贴也到此差不多了,哈哈。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其实问题到这里也差不多了,并不是想完全得到微观上的物理上的解释,毕竟那个自己肯定也无法完全理解的在 ...

可惜我在70楼敲了那么多键,白敲。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其实问题到这里也差不多了,并不是想完全得到微观上的物理上的解释,毕竟那个自己肯定也无法完全理解的在 ...

麦克斯韦方程组建立之后30年,科学家们才认识到电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惜我在70楼敲了那么多键,白敲。

您老发的70楼看过多遍了,比喻确实很形象,尤其是那个水管中开启水龙头后水压“降低”的速度是声速与电路中场的扰动的联系,这两个现象令我很有启示很震撼,我再去找资料看看。
最后我觉得这不是实实在在于工程实践中经过多次失败后提出的问题,只是自己的一个想象而已。这类问题比喻永远是比喻,想知其原因还得自己去多补基础知识再来联系比喻,再自己认真思考才能得出答案。就自己来说很多次想弄懂麦克斯韦方程组是啥意思,确实是非常想,以前在网上搜,总感觉说得不易懂,也许是自己高数差,看不懂式子,身边的同学完全找不到一个人懂麦克斯韦方程含义的,也都不怎么重视这个,现在觉得还是有必要去弄懂它,要不真感觉是白学电子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老发的70楼看过多遍了,比喻确实很形象,尤其是那个水管中开启水龙头后水压“降低”的速度是声速与电路 ...

学电子,不一定要懂麦克斯韦方程组,不懂也没多大关系。同样,不懂量子力学,也没多大关系。
但是,不知道你99楼所说和20楼所说是不同的问题,那可不行。

网友AJ:
限于集总电路

网友I:
把问题简单化一下,LZ你的问题其实和这个图意思一样

如果不计AB间长度为 L的导线的电阻,
则按 集总参数电路的 基尔霍夫定律, 显然 VA=VB
然而电路学无法说明何时 才有VA=VB,即电路学里,A, B两点当成了一点,AB间连线,引起时间延迟被忽略了,把信号传输速度当成无穷大了。
可实际电磁场传播的速度为 v(光速,光也是很高频率的电磁波),光速是个有限值,那么实际需要花费时间 td,信号才能从A到达B

当开时间t=0时,开关闭合,形成直流通路,但直流信号从无到有,其实有个瞬态过程,类似个阶跃step信号

如果简化假设,电池内阻(没画出来),传输线特性阻抗,负载都是匹配的
也就是假设不考虑反射对电路各处造成的影响,那么A ,B在各个时刻的信号波形如下图

红色波形,为VA在各个时刻波形
蓝色是VB在各个时刻波形;
即,实际上要满足电路学的定义 VA=VB 需要约 td的延时,
也就是说要这么久吧开关触发的step波形传输到B, 即B的DC信号才能建立起来。当t>td, VA=VB 满足电路学KVL条件
电流关系也是同样原理可以推导的
再次说明,为了简化分析上述分析忽略反射对瞬态的影响。

其实,就和 通信系统 里传输电信信号需要时间一样,电路里传输信号自然也要时间,因为他们都是传送电磁能量。
只是波形不一样而已,本质都要遵守电磁学的物理法则。这些并非什么含糊不清的臆测,都有基本定义,
当然所以物理学法则都是有前提条件的,电路学和电磁学都不例外。

楼主:
引用 网友I:
把问题简单化一下,LZ你的问题其实和这个图意思一样

说的太棒了,通俗易懂!但是我还想问下是不是真的是从正极到负极这么传的啊?是不是从负极到正极呢?电子毕竟是从负极到正极慢慢运动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I:
把问题简单化一下,LZ你的问题其实和这个图意思一样

能再分析一下开关在负极端的情况吗?

网友X:
好了,已经100多楼了,可以结贴了。

俺在56楼已给出能让楼主解惑的电路图,估计还有人会列举传输线的例子、或是理论证明,言之未尽,所以俺等大家说完再说。
1,对KCL定理重新理论证明。这个铁定不能让楼主释疑了,所以不多说。
2,水流延迟等例子,恰好起反作用,恰好证明了一根导线上KCL不成立了,开始时进不等于出,延迟一段时间才行。实际上KCL跟稳态还是瞬态根本没关系的。
3,其它的扰动、噪声、微观粒子论、压缩论等等,都不能让楼主释疑,恰恰相反,证明了有段时间水管或导线两头电流不相等。

电路图见56楼
1,在dc条件下,IG=0(假设栅极没有漏电流),漏极电流ID假设等于It,根据“进正出负”规则,源端电流IS=-It.
根据以上数据,想象MOS管被一高斯面包围,则IG+ID+IS=0.KCL定理是满足的。
2,在56图示的栅极电压变化情况下,可以想象,此时漏极电流ID和源及电流IS必然是下图模样:

如上图所示,因为N沟道MOS反型层电子来自源极,所以当栅压VG高于阈值电压时,源及电流IS首先开始上升,经过实间t2延迟后,电子到达漏端,此时漏端电流ID才开始上升。
上面这端时间发生情况,跟前面帖子中的“水管流水”例子,几乎一模一样。

观察上图可知,直到ID曲线转折结束段,ID≠IS,故此时IG+ID+IS≠0,似乎KCL定律在此时间段不成立了。
这个时间段是楼主最关心的,也是他之所以“感觉串流电流处处相等”的结论似乎是不对的关键(见帖子第1,2页所述)

网友I:
引用 楼主:
说的太棒了,通俗易懂!但是我还想问下是不是真的是从正极到负极这么传的啊?是不是从负极到正极呢?电子 ...

波动是从两条平行线同时传,你可以看电磁场课本 关于传输线概念,就明白了
场的最开始变化点不是电源,是开关处,因为开关才是最早发生场改变的地方,
开关没闭合前,场也不变,
就和丢到水面的石头的入水位置一样,才是扰动的发起点

网友AD:
看看这里吧,
http://bbs.kechuang.org/read-kc-tid-12647-fid-154.html
靠近开关的先亮,

网友:
有什么好纠结这个问题的,这都是公理了,

网友AK:
发挥点想象力,当水就好了

网友AL:
引用 网友F:
那还是“场”的问题....,具体取决于你的开关在哪里。

这个问题看是问在什么地方?电子电路里面这个问题实际问的只是串联电路导体的每个横截面的电子密度与体积的问题,如果问在原子物理这方面不知道是不是相等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AL:
这个问题看是问在什么地方?电子电路里面这个问题实际问的只是串联电路导体的每个横截面的电子密度与体积 ...

没必要涉及什么“原子物理”,一般的《电磁学》就能说明问题。

网友:
楼上都是高手啊!绕了一圈最终回归到本源问题所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