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震荡电路的问题?

楼主(2013-08-27):
大家好:
           小弟最近在研究震荡电路,有两个问题请教一下大家。
           1.西勒振荡电路比克拉泼振荡电路的优点在哪里,区别就只是在电感上并联了一个电容,帮忙分析一个为什么西勒振荡电路的频率稳定性好呢?
           2.是不是共基组态的电容三点式震荡电路比共射组态的电容三点式震荡电路容易起振,为什么呢?

网友A:
分析振荡电路稳定性涉及的问题非常多,但提高稳定性原则之一是减少三极管(电子管、场效应管……)参数变化的影响。这就要减少接入系数。西勒振荡电路和克拉泼振荡电路都是为减少接入系数设计出来的。
但还有很多其它因素会影响振荡电路频率稳定性,所以不能说西勒振荡电路就一定比克拉泼振荡电路好。
石英晶体振荡电路的接入系数也很小,这是石英晶体振荡电路频率稳定性好的原因之一(注意我可没说是唯一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