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与STM32的ADC差距?

楼主(2013-08-27):
ADC, hz, RS, AC
不知道大家在使用GD32的ADC的时候,是否有遇到过问题?我在STM芯片上运行正常的代码,修改HSE_STARTUP_TIMEOUT后,下载到GD的片子,ADC功能就不正常了。发现AD转换后的值全部都为0了,包括内部温度传感器和内部参考。找了GD的AN003,
下面56MHz的ADC Prescaler应该为4。
GD32的ADC conversion rates up to 1 MHz。
而ST的ADC使用时,分频值可以为2的。ADC conversion time:– STM32F103xx performance line devices: 1 μs at 56 MHz (1.17 μs at 72 MHz)

我把ADC分频改为8以后,发现结果还是不正确。

是不是GD32的ADC与STM32的ADC还是有些性能差距的?

网友:
这个ADC还没有测试呢。

网友A:
仅供参考:
关于GD到STM32的移植,主要在修改“#define HSE_STARTUP_TIMEOUT”,大部分的情况下是可以直接运行的。
GD&STM32虽然使用同样的ARM框架内核、同样的管脚定义做到PIN-TO-PIN,但由于内部结构存在差异,尤其是GD芯片执行效率和速度的提高(for循环或while循环做精确定时的,定时时间会由于代码执行速度加快而使循环的时间变短),存在时序上的差异,还需在特定场景应用下做适当的延时。

关于GD32--STM32的延时,亟待高手指点

网友A:
修改HSE_STARTUP_TIMEOUT后,后面程序是否一直调用头文件?是否另作单独定义?这个都是需要检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修改HSE_STARTUP_TIMEOUT后,后面程序是否一直调用头文件?是否另作单独定义?这个都是需要检查的 ...

我检查过了,ADC这块没有调用HSE_STARTUP_TIMEOUT宏定义的。

楼主:
求官方解释GD32与STM32的ADC差异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检查过了,ADC这块没有调用HSE_STARTUP_TIMEOUT宏定义的。

那就必须做延时.....

网友B:
关于 ADC 有三点需要注意,在 ADC APP DOC 里面有介绍。

1.在ADC ADON 置为 1 后需要等待一段时间,具体请看文档(楼主遇到的估计就是该问题)。

2.GD的ADC 在使用软件触发时,需要手动清 EOC。

3.采样时间和外部输入阻抗计算方法与ST不同。

网友C:
系统时钟多少?
ADON后需要加延时

楼主:
转换速度与ST的是不是也不同的?

楼主:
void Temp_Init(void)
{
        ADC_InitTypeDef ADC_InitStructure;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DMA_InitTypeDef DMA_InitStructure;
        /* ADCCLK = PCLK2/2 */
        RCC_ADCCLKConfig(RCC_PCLK2_Div8);
        /* Enable peripheral clocks ------------------------------------------------*/
        /* Enable DMA1 clock */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DMA1, ENABLE);

        /* Enable ADC1 and GPIOC clock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DC1 | RCC_APB2Periph_GPIOA, ENABLE);

        /* Configure PA.00 PA.01(ADC Channel0 1) as analog input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 | GPIO_Pin_1;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IN;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DMA1 channel1 configuration ----------------------------------------------*/
        DMA_DeInit(DMA1_Channel1);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BaseAddr = ADC1_DR_Address;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BaseAddr = (uint32_t)ADCConvertedValue;
        DMA_InitStructure.DMA_DIR = DMA_DIR_PeripheralSRC;
        DMA_InitStructure.DMA_BufferSize = ADC1_Buf_Len*4;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Inc = DMA_PeripheralInc_Dis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Inc = DMA_MemoryInc_En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DataSize = DMA_PeripheralDataSize_HalfWord;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DataSize = DMA_MemoryDataSize_HalfWord;
        DMA_InitStructure.DMA_Mode = DMA_Mode_Circular;
        DMA_InitStructure.DMA_Priority = DMA_Priority_High;
        DMA_InitStructure.DMA_M2M = DMA_M2M_Disable;
        DMA_Init(DMA1_Channel1, &DMA_InitStructure);

        /* Enable DMA1 channel1 */
        DMA_Cmd(DMA1_Channel1, ENABLE);

        /* ADC1 configuration ------------------------------------------------------*/
        ADC_InitStructure.ADC_Mode = ADC_Mode_Independent;
        ADC_InitStructure.ADC_ScanConvMode = ENABLE;
        ADC_InitStructure.ADC_ContinuousConvMode = ENABLE;
        ADC_InitStructure.ADC_ExternalTrigConv = ADC_ExternalTrigConv_None;
        ADC_InitStructure.ADC_DataAlign = ADC_DataAlign_Right;
        ADC_InitStructure.ADC_NbrOfChannel = 4;
        ADC_Init(ADC1, &ADC_InitStructure);

        ADC_TempSensorVrefintCmd(ENABLE);

        /* ADC1 regular channel0 1 configuration */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0, 1, ADC_SampleTime_55Cycles5);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1, 2, ADC_SampleTime_55Cycles5);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16, 3, ADC_SampleTime_55Cycles5);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17, 4, ADC_SampleTime_55Cycles5);

        /* Enable ADC1 DMA */
        ADC_DMACmd(ADC1, ENABLE);

        /* Enable ADC1 */
        ADC_Cmd(ADC1, ENABLE);

        /* Enable ADC1 reset calibration register */
        ADC_ResetCalibration(ADC1);
        /* Check the end of ADC1 reset calibration register */
        while(ADC_GetResetCalibrationStatus(ADC1));

        /* Start ADC1 calibration */
        ADC_StartCalibration(ADC1);
        /* Check the end of ADC1 calibration */
        while(ADC_GetCalibrationStatus(ADC1));

        /* Start ADC1 Software Conversion */
        ADC_SoftwareStartConvCmd(ADC1, ENABLE);
}

楼主:
在“ADC_Cmd(ADC1, ENABLE);”后增加延时?

楼主:
在“ADC_SoftwareStartConvCmd(ADC1, ENABLE);”增加“ADC_ClearFlag(ADC1,ADC_FLAG_EOC);”?

网友C:
Ln59之后加延时

Ln52,Ln53:采样时间应该为17.1us

楼主:
需要增加“ADC_ClearFlag(ADC1,ADC_FLAG_EOC);”语句吗?

网友C:
从已经贴出的代码来看,无法确定是否需要增加ADC_ClearFlag,因与之无关。

已有代码经过前述3处修改之后,程序运行有结果了吗?

楼主:
还没试,晚上好好试试。谢谢各位

网友A:
GD32-ADC文档,仅供参考

GD32F10xxx - AN003 ADC Application Note.pdf

楼主:
引用 网友A:
GD32-ADC文档,仅供参考

谢谢楼上的,这个文件我已经有了。希望对其他用户有帮助。

楼主:
简单测试后,总结:
1、在“ADC_Cmd(ADC1, ENABLE)”语句后面增加延时“for(i=0;i<100;i++);”后,正常了;
2、系统时钟使用8MHz内部RC振荡,2分频后经PLL倍频16倍到64MHz;PCLK2 = SYSCLK(64M);
3、ADCCLK=PCLK2/2时工作依旧不正常,转换结果都为“0”,换到4分频、8分频后都正常了“RCC_ADCCLKConfig(RCC_PCLK2_Div4)”。
感谢大家。

网友D(2013-11-14):
又学到了一招。

网友E:
引用 网友A:
GD32-ADC文档,仅供参考

谢谢楼主

网友F:
测试的很细心,赞一下

网友G(2013-12-30):
GD有自己的特色

网友H:
差别不算大

网友I(2014-04-22):
同样是遇到了AD问题,仔细对照STM32和GD32 的手册,发现两者参数是一样的,最高AD时钟为14M,但我原来程序没有初始化AD时钟,似乎默认用的DIV2,在STM32中没有遇到问题,在GD中就遇到了。增加AD时钟初始化后(72M,DIV6.AD CLK 12M),一切OK!
不知道是STM32可以超频,还是其有默认的保护?
总体来说 GD32 的兼容性还不错,除了 I2C,其它功能模块我程序中都有涉及,似乎均未发现问题,包括USB口,居然可以使用ST提供的PC虚拟串口驱动^_^

网友J:
坐等答案,支持国产!

网友K(2014-09-15):
楼主好,我现在也碰到这个问题,不知您之前是否已调试成功?

网友L:
引用 网友K:
楼主好,我现在也碰到这个问题,不知您之前是否已调试成功?

注意三点,可以解决GD ADC采样值为0的问题:
1、ADC输入GPIO口配置成模拟输入。
2、ADC时钟不超过14MHz。
3、ADC使能以后立即加不少于20us的延时,for(i=0;i<0x1000;i++)

楼主:
引用 网友L:
注意三点,可以解决GD ADC采样值为0的问题:
1、ADC输入GPIO口配置成模拟输入。
2、ADC时钟不超过14MHz。 ...

已经调试成功了,谢谢。

网友M(2014-12-13):
引用 网友L:
注意三点,可以解决GD ADC采样值为0的问题:
1、ADC输入GPIO口配置成模拟输入。
2、ADC时钟不超过14MHz。 ...

我们试的结果是ADC 时钟必须超过14MHZ才可以

网友N(2015-12-16):
楼主改了什么??求解答

网友O(2018-11-12):
为什么我像你一样改了以后,我只能在刚上电的时候采集到电压,之后电压都不变化啊

网友O:
引用 网友I:
同样是遇到了AD问题,仔细对照STM32和GD32 的手册,发现两者参数是一样的,最高AD时钟为14M,但我原来程序 ...

能请教一下吗,我的adc和内部flash读写都有点问题,跟着帖子改了,也还是不行,adc电压值只能在刚上电时采集一次,之后不再变化。

网友P(2021-10-23):
我也有这个问题,现在电压读取值一直是0.8V,接地也是0.8,外接高于3.6V才读取回4096

网友Q:
请问楼主解决这个问题了吗,我也遇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