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时器按键,单击、长按、连发的实现问题

楼主(2013-08-27):
现在设置一个按键实现单击、长按、连发(按下不抬起,每0.5s变量增加一次)三个功能,使用状态机的方法。单击、长按可以实现,但是连击无法实现,请大家帮忙看下,这个问题出在哪里呢。
我先用一个函数判断出单击和长按,再用一个函数先将长按筛选出去,在单击情况下判断是单击还是连发。
程序如下:
#define N_key    0             //无键
#define S_key    1             //单键
#define C_key    2             //连键
#define L_key    3             //长键

#define key_state_0  0
#define key_state_1  1
#define key_state_2  2
#define key_state_3  3

//******************短按,长按功能函数***************//
Uint16 read_key()
{
   static Uint16 key_state = 0,key_time=0; //key1_state 要定义为全局变量
   Uint16 key_press,key_return=N_key;

   key_press = GpioDataRegs.GPBDAT.bit.GPIO54;         // 读按键 I/O 电平
   switch (key_state)
  {
     case key_state_0:        // 按键初始态
       if (!key_press) key_state = key_state_1;  // 键被按下,状态转换到键确认态
       break;

     case key_state_1:        // 按键确认态
       if (!key_press)
    {
         key_time = 0;
        // key_return = 1;      // 按键仍按下,按键确认输出为“1”
         key_state = key_state_2;  // 状态转换到键释放态
    }
    else
         key_state = key_state_0;  // 按键已抬起,转换到按键初始态
       break;

     case key_state_2:
       if (key_press)
        {
                        key_return = S_key;        // 此时按键释放,说明是产生一次短操作,回送S_key
                   key_state = key_state_0;   // 转换到按键初始态
        }
       else if (++key_time >= 100)     // 继续按下,计时加10ms(10ms为本函数循环执行间隔)
        {
             key_return = L_key;        // 按下时间>1000ms,此按键为长按操作,返回长键事件
             key_state = key_state_3;   // 转换到等待按键释放状态
        }
       break;
       //key_state = key_state_0;  //按键已释放,转换到按键初始态
       //break;

        case key_state_3:                 // 等待按键释放状态,此状态只返回无按键事件
        if (key_press) key_state = key_state_0; //按键已释放,转换到按键初始态
        break;
       }
     return (key_return);
             }

//******************连续按键功能函数***************//
Uint16 key_read()
{
    static Uint16 key_m = key_state_0, key_time_1 = 0;
    Uint16 key_return = N_key,key_temp;

    key_temp = read_key();

    switch(key_m)
    {
        case key_state_0:
            if (key_temp == S_key )
            {
                 key_time_1 = 0;               // 第1次单击,不返回,到下个状态判断后面是否出现双击
                 key_m = key_state_1;
            }
            else
                 key_return = key_temp;        // 对于无键、长键,返回原事件
            break;

            case key_state_1:
                   if (GpioDataRegs.GPBDAT.bit.GPIO54==1)
                        {
                                  key_m = key_state_0;  // 按键已释放,转换到按键初始态
                                  key_return = 1;      // 输出“1”
                           }
                       else if (++key_time_1 >= 100)   // 按键时间计数
                    {
                          key_m = key_state_2;  // 按下时间>1s,状态转换到计时 2
                           key_time_1 = 0;       // 清按键计数器
                           key_return = 2;      // 输出“2”
                    }
                       break;

                        case key_state_2:
                        if (GpioDataRegs.GPBDAT.bit.GPIO54==1)
                            key_m = key_state_0; //按键已释放,转换到按键初始态
            else
            {
                             if (++key_time_1 >= 50)    // 按键时间计数
                            {
                                   key_time_1 = 0;     // 按下时间>0.5s,清按键计数器
                            key_return = 2;    // 输出“2”
                             }
                    }
                break;

    }
          return key_return;
}

楼主:
额。。。没人看么

现在通过这样的状态转换可以实现上述功能,无按键——有按键——有短按——有长按——有连发
代码如下:

但问题也出现,这种状态连发是在长按的基础上进行判断的,连发功能实现必然先触发长按功能。。。还是不合适。。。
大家看了交流下哈,本人刚学习,还希望大家多指点。
Uint16 readC_key()
{
   static Uint16 key_state = 0,key_time=0; //key1_state 要定义为全局变量
   Uint16 key_press,key_return=N_key;

   key_press = GpioDataRegs.GPBDAT.bit.GPIO54;         // 读按键 I/O 电平
   switch (key_state)
  {
     case key_state_0:        // 按键初始态
       if (!key_press) key_state = key_state_1;  // 键被按下,状态转换到键确认态
       break;

     case key_state_1:        // 按键确认态
       if (!key_press)
    {
         key_time = 0;
        // key_return = 1;      // 按键仍按下,按键确认输出为“1”
         key_state = key_state_2;  // 状态转换到键释放态
    }
    else
         key_state = key_state_0;  // 按键已抬起,转换到按键初始态
       break;

     case key_state_2:
       if (key_press)
        {
                        key_return = S_key;        // 此时按键释放,说明是产生一次短操作,回送S_key
                   key_state = key_state_0;   // 转换到按键初始态
        }
       else if (++key_time >= 100)     // 继续按下,计时加10ms(10ms为本函数循环执行间隔)
        {
             key_return = L_key;        // 按下时间>1000ms,此按键为长按操作,返回长键事件
             key_state = key_state_3;   // 转换到等待按键释放状态
        }
       break;
       //key_state = key_state_0;  //按键已释放,转换到按键初始态
       //break;

        case key_state_3:                 // 等待按键释放状态,此状态只返回无按键事件
        if (key_press) key_state = key_state_0; //按键已释放,转换到按键初始态
        else if (++key_time >= 50)   // 按键时间计数
                    {
         key_state = key_state_4;  // 按下时间>1s,状态转换到计时 2
         key_time = 0;       // 清按键计数器
         key_return = C_key;      // 输出“2”
             }
        break;

        case key_state_4:
        if (key_press) key_state = key_state_0; //按键已释放,转换到按键初始态
            else
            {
         if (++key_time >= 50)    // 按键时间计数
                     {
            key_time = 0;     // 按下时间>0.5s,清按键计数器
            key_return =  C_key;    // 输出“2”
                     }
            }
        break;

       }
     return (key_return);
             }

网友A:
引用 楼主:
额。。。没人看么

现在通过这样的状态转换可以实现上述功能,无按键——有按键——有短按——有长按——有 ...

个人觉得按键会有抖动  所以单击和连击这两个就不好处理
不知道你的按键之后有没有硬件整形电路没   没的话软件去抖动这些都要添加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觉得按键会有抖动  所以单击和连击这两个就不好处理
不知道你的按键之后有没有硬件整形电路没   没的 ...

我用定时器每10ms进行检测的方法去抖动的,抖动可以消除,就是现在连发不知怎么实现。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用定时器每10ms进行检测的方法去抖动的,抖动可以消除,就是现在连发不知怎么实现。 ...

能否用中断处理

网友B:
你按下的时候开启定时器中断。

网友B:
等待按起来的时候查计数器就行了。

网友B:
或者使用定时器扫描的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或者使用定时器扫描的方法。

我使用的是定时器扫描的方法,通过设置一个计数单位可以实现长按,短按功能,但连续触发功能(就是按下去不抬起,数值一直变化)该如何实现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使用的是定时器扫描的方法,通过设置一个计数单位可以实现长按,短按功能,但连续触发功能(就是按下去 ...

你使用下载计数器的数值减去上一个计数器的数值

网友C(2014-11-27):
状态机按键扫描,不错~

网友D(2016-02-26):
key_read是在哪里被调用的?定时器中断里面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