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测高电平持续时间

楼主(2013-08-27):
(无正文)

网友A:
这个和红外解码一样

网友A:
网上百度搜搜很多了

网友B:
51单片机,定时器里有个 GATE , 正好可以用来测这个。
加上低电平中断, 就可以精确测量出高电平时间。

网友C:
你用的什么单片机?看看这个单片机是否支持边沿中断或者IO中断?

楼主:
引用 网友B:
51单片机,定时器里有个 GATE , 正好可以用来测这个。
加上低电平中断, 就可以精确测量出高电平时间。 ...

谢谢啊  最后解决的是用定时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用的什么单片机?看看这个单片机是否支持边沿中断或者IO中断?

51最简单的 呵呵解决了 谢谢哈

网友D:
超声波模块测距就是测高电平时间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超声波模块测距就是测高电平时间啊

哦 我去看看那个程序 谢谢

网友E:
假设IN=P1^0口作为输入检测高电平,先设置该IO口为输入口,简单的就是:IN=1;//作为输入检测,51单片机的特性,若果设置为0;输入啥都是0,检测不到, 接下来while(!IN);//等待输入端变为高电平,TR0=1;打来定时器计数,while(IN);//等待IN变为地电平  TR0=0;//关闭定时器,    然后TIME=TH0<<8+TL0;就是得到的时间   :当然这之前要把定时器清零,考虑到有溢出, 那就弄个中断,在中断里设置个变量OUTtime自加,最后就得到  TIME=65536*OUTtime+TH0<<8+TL0;

网友F(2014-04-21):
有捕获用捕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