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入门]
请大家帮我分析一下 HI3531做的DVR死机问题。

楼主(2013-08-28):
配置
  cpu hi3531 内存 4Gbit 系统linux
现象是这样的:
1、有时系统跑起来加载应用时,基本在同一个地方会出现内存崩溃,然后死掉。
2、有时板能跑起来,但差不多跑个5-10分钟,也会出现内存崩溃,死机。
我是做硬件的,有试过下面的一些方法,但都不管用:
1、加大和减小内核电压。(没什么效果)
2、加大和减小DDR的电压。(没什么效果)
3、调整DDR时序(软件做的)。(没什么效果)。
4、直接往内存写文件,写到100M多一点就会死掉。
5、换过flash,(没效果)
6、内存部分的一些电阻的值,电压什么的都测试过,并与其他采用HI3531的方案进行过比较,看着
也都一样。

可能的问题,暂时没条件去试:
1、内存问题。
2、DDR走线(注:DDR部分的走先,有些是用4mil的线宽、有些用5mil线宽)
3、内核电压走线(设计要求6A左右的电流,但是整个线路上有一段的宽度只有40mil),针对这个问题有直接从电源拉先到内核的滤波电容上,但没什么效果。

调了5天了,现在感觉没什么其它的办法好试的了。大家帮我分析一下,可能是什么问题,或还有什么方法可以试试的、谢谢了!
附上串口打印:
~~~~~~~~~~~~~~IR Error!
LIBDVR : create hotplug monitor thread!LIBDVR : ------ ide library : version 2.00, built at Jul 10 2013, 19:44:39 -----
LIBDVR : Can't Find Any Sata Dev
[Func]:HI_MPI_AENC_CreateChn [Line]:770 [Info]:Audio some err:0xa0178002
Kernel panic - not syncing:
ASSERT failed at:
  >File name: /home/pub/platform_h3/mpp/code/mkp/vedu/h264e/h264e_ext.c
  >Function : H264eStartPicAsFrame
  >Line No. : 2301
  >Condition: 0

Backtrace:
[<c003ef88>] (dump_backtrace+0x0/0x110) from [<c04413f8>] (dump_stack+0x18/0x1c)
r6:bf0c659c r5:c058bd28 r4:c058bd28 r3:c056e814
[<c04413e0>] (dump_stack+0x0/0x1c) from [<c0441470>] (panic+0x74/0x18c)
[<c04413fc>] (panic+0x0/0x18c) from [<bf11c294>] (H264E_StartOneFrame+0x3dc/0x6a4 [hi3531_h264e])
r3:000008fd r2:bf125d9c r1:bf12689c r0:bf126844
r7:d43fa69c
[<bf11beb8>] (H264E_StartOneFrame+0x0/0x6a4 [hi3531_h264e]) from [<bf0ab9b0>] (GroupStartOneChn+0xdc/0x2f0 [hi3531_group])
[<bf0ab8d4>] (GroupStartOneChn+0x0/0x2f0 [hi3531_group]) from [<bf0a86bc>] (GROUP_StartOneFrameCallBack+0xa4/0x1fc [hi3531_group])
r7:bf0c6ce8 r6:bf0c6558 r5:bf0c659c r4:0000002a
[<bf0a8618>] (GROUP_StartOneFrameCallBack+0x0/0x1fc [hi3531_group]) from [<bf100a54>] (ChnlScheduler+0x328/0x490 [hi3531_chnl])
[<bf10072c>] (ChnlScheduler+0x0/0x490 [hi3531_chnl]) from [<bf1016c4>] (ChnlVeduIntHandler+0x284/0x6e8 [hi3531_chnl])
[<bf101440>] (ChnlVeduIntHandler+0x0/0x6e8 [hi3531_chnl]) from [<bf101c00>] (ChnlVeduISR+0xd8/0x158 [hi3531_chnl])
[<bf101b28>] (ChnlVeduISR+0x0/0x158 [hi3531_chnl]) from [<c008e2d0>] (handle_irq_event_percpu+0x58/0x188)
r7:00000000 r6:00000000 r5:c5c07fcc r4:c4f55b80
[<c008e278>] (handle_irq_event_percpu+0x0/0x188) from [<c008e448>] (handle_irq_event+0x48/0x68)
[<c008e400>] (handle_irq_event+0x0/0x68) from [<c0090c68>] (handle_fasteoi_irq+0xa4/0x118)
r6:0000005d r5:c5c07fcc r4:c5c07f80 r3:c0032110
[<c0090bc4>] (handle_fasteoi_irq+0x0/0x118) from [<c008e25c>] (generic_handle_irq+0x30/0x38)
r5:c003296c r4:0000005d
[<c008e22c>] (generic_handle_irq+0x0/0x38) from [<c0034060>] (asm_do_IRQ+0x60/0xc0)
r4:c056a420 r3:00000080
[<c0034000>] (asm_do_IRQ+0x0/0xc0) from [<c003a7d8>] (__irq_svc+0x38/0xc0)
Exception stack(0xc0569f40 to 0xc0569f88)
9f40: c0568000 c0568008 c0569f88 00000000 c0568000 c058b404 c0445c2c c056d794
9f60: 8000406a 413fc090 00000000 c0569f94 c0569f98 c0569f88 c003bdc0 c003bdc4
9f80: 68000013 ffffffff
r7:c056d794 r6:0000005d r5:fe300100 r4:ffffffff
[<c003bd98>] (default_idle+0x0/0x30) from [<c003c4e0>] (cpu_idle+0xac/0xe0)
[<c003c434>] (cpu_idle+0x0/0xe0) from [<c043682c>] (rest_init+0x78/0x7c)
r7:c056d78c r6:00000000 r5:c002cbec r4:c056a2e8
[<c04367b4>] (rest_init+0x0/0x7c) from [<c0008a1c>] (start_kernel+0x2e8/0x2f4)
[<c0008734>] (start_kernel+0x0/0x2f4) from [<80008040>] (0x80008040)
CPU1: stopping
Backtrace:
[<c003ef88>] (dump_backtrace+0x0/0x110) from [<c04413f8>] (dump_stack+0x18/0x1c)
r6:c5c48000 r5:c003296c r4:c056a1e0 r3:c056e814
[<c04413e0>] (dump_stack+0x0/0x1c) from [<c00343b0>] (do_IPI+0x1a0/0x1c0)
[<c0034210>] (do_IPI+0x0/0x1c0) from [<c003a7d8>] (__irq_svc+0x38/0xc0)
Exception stack(0xc5c49f60 to 0xc5c49fa8)
9f60: c5c48000 c5c48028 c5c49fa8 00000000 c5c48000 c058b404 c0445c2c c056d794
9f80: 8000406a 413fc090 00000000 c5c49fb4 c5c49fb8 c5c49fa8 c003bdc0 c003bdc4
9fa0: 68000013 ffffffff
[<c003bd98>] (default_idle+0x0/0x30) from [<c003c4e0>] (cpu_idle+0xac/0xe0)
[<c003c434>] (cpu_idle+0x0/0xe0) from [<c043eb20>] (secondary_start_kernel+0x168/0x16c)
r7:c058b59c r6:c5c48000 r5:00000002 r4:c0570a90
[<c043e9b8>] (secondary_start_kernel+0x0/0x16c) from [<8043e694>] (0x8043e694)
r6:10c03c7d r5:00000015 r4:85c4c06a r3:c043e67c

网友A:
楼主,有没看过,会不会是内存电源干扰过大?用示波器看看电源部分的波形吧!

楼主:
看过这部分的纹波 在50mV左右 完全满足手册上的要求

网友B:
直接问华为的技术支持啊

网友B:
可以的话,建议先降频试试。

网友A:
不知道楼主现在怎么样了,找到问题了吗?

楼主:
还没有找出问题,得所在,降频倒是没试过,有时间试试。
谢谢各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