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用CC2530做室内温度采集系统,不知道穿透能力怎么样

楼主(2013-08-28):
给供热公司用,要求是一个小区,一家一个温度采集器,将每家的温度传上服务器

楼主:
那SI4463怎么样,穿透能力是不是好一些

网友A:
频率越高衰减越大。合法的无线信道在小区中大规模应用是不现实的,改有线吧。

楼主:
合法的无线信道?有没有什么其他的解决方案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合法的无线信道?有没有什么其他的解决方案了

合法就是在功率限制范围内,而无线通讯的效果跟功率密切相关。
其它的解决方案前面已经讲了,用有线电缆或载波技术,专用电缆的效果最好,也是目前最广泛应用的手段。

楼主:
用电力载波怎么样,不知道电力载波有啥缺点和限制

网友A:
电力线载波技术在电网比较干净时很好用,但就怕电网污染,这个在国内往往比较常见,具体适用性需要在现场测试,有些地方没问题,有些地方则根本不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