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龙AVRISP USB 在win7下无驱动,怎么办?

楼主(2013-08-28):
各位遇到没有,找不到驱动,是不能用了吗?有没有办法,没有办法的话,是不是买AVRISP USB2 就可以了?

网友A:
试试这个驱动动

网友B(2017-08-08):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 你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B:
这个不能吧    是双龙的下载器啊

网友C:
下载SLISP V1.9.02: http://www.sl.com.cn/DownloadShow.asp?id=2077

支持WINDOWS XP/Vista/Win7/Win8/Win10操作系统。这个没问题。

网友D(2018-10-20):
大家这个问题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