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 Altium Designer 10画不了圆弧走线

楼主(2013-08-28):
按了shift+空格,确认是英文输入状态
规则里也设置了

楼主:
只能画45度   电脑是32位win7的系统

网友A:
应该还是有应用截取了shift+空格的快捷键  或者彻底将输入法转为美式键盘。我刚试了,是可以画弧的。再查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还是有应用截取了shift+空格的快捷键  或者彻底将输入法转为美式键盘。我刚试了,是可以画弧的。再查查 ...

我把设置了快捷键的搜狗输入法都卸载了,然后重启电脑都没用

网友A:
换右面的shift键试试

网友B:
到配置裏面看下快捷鍵是社么

网友A:
看看这个选项是不是选上了,选上了去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右面的shift键试试

试过了,单按shift可以切换中英文输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这个选项是不是选上了,选上了去掉。

新装的我都没动过这里的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到配置裏面看下快捷鍵是社么

配置在哪里看

网友B:
DXP菜單里的第一個選項

楼主:
引用 网友B:
DXP菜單里的第一個選項

你说的应该就是7楼说的:lol

楼主:
自定义快捷键里面没有找到这个快捷键组合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试过了,单按shift可以切换中英文输入

删掉所有的中文输入法试试,先定位问题出在哪里。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删掉所有的中文输入法试试,先定位问题出在哪里。

那个自定义快捷键,我看的就是你的帖子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89484
之前卸载了搜狗输入法,但是像q,g,jl,shift+s这些快捷键都能用

网友C:
呵呵,是不是 SHIFT+空格 被你定义成其他功能了。
SHIFT+空格 是AD自带的快捷键。
系统中其他软件说不定也会用到这个组合,仔细看看有没有冲突。

楼主:
引用 网友C:
呵呵,是不是 SHIFT+空格 被你定义成其他功能了。
SHIFT+空格 是AD自带的快捷键。
系统中其他软件说不定也 ...

你这个在哪找的呀

楼主:
原来要按shift+ctrl+space 才可以

楼主:
我装上这个软件之后确实没有改过快捷键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般都是因为热键冲突!

实在找不出什么软件冲突了,现在同时按三个键就行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这个在哪找的呀

PCB画线时按~键,出现菜单时选Help

网友A:
引用 楼主:
实在找不出什么软件冲突了,现在同时按三个键就行了

能用就行了,原因慢慢再查

网友E(2015-11-06):
引用 网友A:
应该还是有应用截取了shift+空格的快捷键  或者彻底将输入法转为美式键盘。我刚试了,是可以画弧的。再查查 ...

恩,确实如此,我刚刚试过了,中文状态下的输入法不行,切换成美式键盘就可以了,跟AD的版本没关系,跟电脑系统也没有关系。

网友F(2016-02-12):
没有用过,有时间试一下了。谢谢学习

网友G(2016-12-23):
引用 网友A:
看看这个选项是不是选上了,选上了去掉。

这个是正解,已验证。

网友H(2017-11-23):
7楼正解

网友I(2018-10-18):
按shift+ctrl+space 才可以;按shift+ctrl+space 才可以;按shift+ctrl+space 才可以;按shift+ctrl+space 才可以;

网友J(2018-11-28):
按住键盘左下角两个加空格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