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10绘制的原理图,其中的文本,少了字符

楼主(2013-08-28):
   用AD09好好的,没有此问题,升级到AD10后,发现原理图中的字符,本来四个的变成2个了,如下图。

写入保存后的;

再次打开后就少了2字。

网友A:
用汉字是有这个毛病   用POWER来表示吧

楼主:
我研究了一上午,终于研究出来了。在字与字之间各个空格就能显示全了

楼主:
白高兴一场,退出软件,重启一遍又不行了,又显示不全了。
换回AD09就可以,但AD09有个更大的问题,就是在画pcb的时候,经常自动退出。
现在连个能用的软件都没了

网友B:
会不会是OS的问题。
照理09比较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