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大赛

楼主(2013-08-28):
2013年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大赛清单有了没有啊

网友A:
转发2013年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基本仪器和主要元器件清单

1.     基本仪器清单

60MHz双通道数字示波器

100MHz双通道数字示波器

低频信号发生器(1Hz~1MHz)

标准高频信号发生器(1MHz~100MHz,可输出1mV小信号)

函数发生器(10 MHz,DDS)

低频毫伏表

高频毫伏表

100 MHz频率计

数字式单相电参数测量仪

秒表

量角器

温度计

五位半数字万用表

单片机开发系统及PLD开发系统

2.     主要元器件清单

单片机最小系统板

R5F100LEA(瑞萨MCU),已下发到赛区组委会

A/D、D/A转换器

AD9854ASQ

运算放大器、电压比较器、乘法器

可编程逻辑器件及其下载板

显示器件

小型继电器

小型电机

带防撞圈的四旋翼飞行器(外形尺寸:长度≤50cm,宽度≤50cm;续航时

间大于10分钟)

滑线变阻器(50Ω/2A)

变容二极管(30pF~100pF)

光电传感器

角度传感器

超声传感器

红外收发管

网友B:
控制类是要搞飞机的节奏。。。海陆空要齐全啊,什么时候是做船的控制。。。。

网友C:
飞行器控制,相比小车,是一个飞跃!!“带防撞圈的四旋翼飞行器”感觉跟plc_avr做的那个很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