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rf24l01收发的问题

楼主(2013-08-28):
现在正在调试nrf24l01这个模块,可以通信了,但是接收到的数据总是发送方上一次发送的数据,不知道是接收的问题还是发送的问题,有哪位大侠遇到过这个问题或者有思路怎么调试的希望不吝赐教

网友A:
如果每次都是“上一次” ,而且混动着走的话,请检查自己的软件流程,硬件做不到“**”的。

网友B:
每次发送数据是不是一样呢?

网友C:
看看是不是你软件的问题,先用简单的程序把通信调通了

楼主:
我看数据手册上有写在发送时要禁止数据包重利用功能的寄存器,也就是REUSE_TX_PL这个寄存器,是不是和这个有关系呢,如果要禁止该怎么禁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每次都是“上一次” ,而且混动着走的话,请检查自己的软件流程,硬件做不到“**”的。 ...

版主,REUSE_TX_PL这个寄存器需要设置吗,我看手册上说发送的时候要禁止数据包重利用功能,但是在网上看见的代码里都没有涉及到这个寄存器,这个东西到底什么意思呢,帮我分析一下吧,不剩感激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版主,REUSE_TX_PL这个寄存器需要设置吗,我看手册上说发送的时候要禁止数据包重利用功能,但是在网上看 ...

没有用过这个芯片,根据经验数据包重用应该是重复发送上次缓冲内的数据,没有初始化有可能是用的复位默认值,一般来说应该是默认不重发的。你用发送端发送1-10个不同编号的包,看收到的情况是什么样子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