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解。。。

楼主(2013-08-28):
两次分别买的同一种PIC18系列芯片,MPLAB检测出来的Device ID Revision不同,一批为Device ID Revision = 0000000c,另一批为Device ID Revision = 0000000d。会不会芯片有什么问题?

网友A:
封装完全相同吗?主型号后面的尾码相同吗?

在MPLAB中用KIT3等工具能正确连接和DOWN程序吗?

如果可以,则不会有什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封装完全相同吗?主型号后面的尾码相同吗?

在MPLAB中用KIT3等工具能正确连接和DOWN程序吗?

封装和尾码相同,也能连接和下载。调试时有出现一些奇怪的问题,而且同一种芯片,按理说MPLAB检测到的ID应该相同才对啊。

网友A:
没听说过这种事情,也许可能是MCHP自己做了变动吧,这种变动是不会在数据手册中体现的,也不需要告知客户。

但假芯片的可能基本没有,到目前为止,市场上还没有和PIC做的完全一模一样的芯片,PIC16的一些兼容芯片也只是IO引脚兼容和指令码兼容,但在MPLAB是不识别这些兼容芯片的。

调试时出现奇怪问题,应当还是你自己代码或者电路的设计问题。

你可以把具体的型号、生产批号、芯片采购途径、在MPLAB下显现的现象详细的写下来,直接发给MCHP询问原因,如果你发给MCHP不方便,也可以发给我,我可代为查询。

网友B:
我用这种芯片的时候一般芯片要单独供电,如果给芯片供电的VCC还要给其他芯片供电时就会有这个问题,然后就是下载管脚不能和其他功能复用,当时我用的是DSPIC30f吧,好像RB6和RB7是下载口,就不要用到其他功能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听说过这种事情,也许可能是MCHP自己做了变动吧,这种变动是不会在数据手册中体现的,也不需要告知客户。 ...

初步判定是电路设计有问题,继电器频繁跳动会导致程序跑飞和内部EEPROM出错吗?它们的供电电源相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这种芯片的时候一般芯片要单独供电,如果给芯片供电的VCC还要给其他芯片供电时就会有这个问题,然后就 ...

管脚复用倒是没有,现在就怀疑是电源干扰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