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毕业,这个图不知道怎么分析,知道的帮忙分析下谢谢了

楼主(2013-08-28):
刚刚大学毕业上班,好多东西自己学,有时看不懂,希望知道的帮忙分析下这个电路图,先在此谢谢了!

网友A:
电池或者 220整流 得到12V电平。。?

网友B:
同意楼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或者 220整流 得到12V电平。。?

我是百度来的电路,然后看了一个小时 没看懂!

网友C:
这种东西还是自己多研究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东西还是自己多研究

基础不好,是应该自己多研究!不能老希望别人来帮忙解答!

网友D:
就是一个输出12v电源电路,当输入断电时,电路输出仍为12V。断电保护输出12V电路

网友E:
我就不说什么了,好不容易有个看的懂的电路,想说的都被楼上几位说光了。

网友F:
双电源切换输出,市电有电市电输出,没市电则电池输出。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就不说什么了,好不容易有个看的懂的电路,想说的都被楼上几位说光了。
...

哈哈 还好我手快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百度来的电路,然后看了一个小时 没看懂!

本身就是电源 切换  保证一直供电

网友G:
这个是直流稳压电源(220VAC转12VDC)的原理图,包括了电源变压器、单相桥式整流电路、滤波电路、和稳压电路,然后再给外界提供12V的直流电,要想看各模块的工作原理,就翻模电书,或者百度吧,很多的

网友H:
楼主要努力了,这个东西那本书上都会有的!

网友I:
引用 网友E:
我就不说什么了,好不容易有个看的懂的电路,想说的都被楼上几位说光了。
...

同感啊   好容易碰建一个

网友J:
  我想说~~~~~      一股火,   楼主这样情况,如果楼主是专业对口的,学成这鸟样, 学生,老师,学校, 这三个最直接的,都TMD出了什么病

网友K:
我想说~~~~~      一股火,   楼主这样情况,如果楼主是专业对口的,学成这鸟样, 学生,老师,学校, 这三个最直接的,都TMD出了什么病
:funk:

网友L:
我就不说什么了,好不容易有个看不懂的电路,不想说的都被楼上几位说光了。

网友M:
楼主这基础未免太差了吧,这就是个双电源供电吗,有市电的时候对其整流,然后一部分充给电池,一部分供电,当没有市电的时候,用电池供电,

所有的电容都是滤波用的,要求不高,可以全去掉。

网友N:
哈哈,大家就别再难为小朋友了.

这个电路桥式整流,电容滤波,不难理解.
关键在于电池上面那个二极管作什么用? 那是用来作备用电源切换的,交流有电时截止,失电时导通,电池对系统供电.为了防止备用电倒灌到交流供电侧,一般在桥整输出端还应串只二极管,以阻止备用电倒灌.
有些设备在桥整输出端还另接一个限流电阻到电池端进行浮充.

网友O:
这个电压可能会不稳吧,毕竟交流电输入是220VAC*25%这个范围内浮动的。

网友P:
嘿嘿,看到楼主回答的都很精彩哦!

网友E:
引用 网友N:
哈哈,大家就别再难为小朋友了.

这个电路桥式整流,电容滤波,不难理解.

这就是所谓的举一反三(你举一个例子,老T书反过来教你三个例子)啊。我们这些小虾抛了几天的砖,终于把老T书这大虾的玉给引出来了。;P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想说~~~~~      一股火,   楼主这样情况,如果楼主是专业对口的,学成这鸟样, 学生,老师,学校, 这 ...

我知道这个电路原理  自己也会做,我就是想看看别人是怎么理解这电路的,因为我我想的会和你们布一样  所以就这样看看大家对简单电路是怎么样分析的,然后就学习下你们的分析方法!

楼主:
我是很菜,但我愿意花时间去学,我喜欢电子!

网友Q:
电池电路如果换成充电的会好些。。

网友R:
这是一个变压器降压、整流、滤波电路,其中的电池为后备电源。这样简单的电路无论如何应该懂的。

网友S:
引用 网友N:
哈哈,大家就别再难为小朋友了.

这个电路桥式整流,电容滤波,不难理解.

tyw讲的说的很好,讲的也很透彻!其实像楼主这样看不懂的大学生,不在少数,但能拿出来问的,恐怕不多。现在学生们,很多时候都不知道在学些什么。在上高中的时候,最差也知道不学考不了高分,考不上大学。但在大学里,即使平时不上课,到考试时,老师画个重点,大至看一下,也就过了,这就导致现在大学生,在学校浪费青春,浪费生命了!我想对于像楼主这样,能拿出来问的,还是多给予一些鼓励吧,不要一味的打击。

网友T:
楼主,这些是最基本最基本的知识了吧。。降压,整流,虑波,,,

网友U:
引用 网友S:
tyw讲的说的很好,讲的也很透彻!其实像楼主这样看不懂的大学生,不在少数,但能拿出来问的,恐怕不多。现 ...

确实应该鼓励!

会者不难,难者不会!没什么大不了的,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如是而已!

网友V:
说类好,闻道有先后,终有一天你会知道很多。以前没学好不代表以后就不行。

网友:
确实,如果电子专业毕业这个电路都看不懂,那还真有点。。。你懂得

网友W:
:'( 想不到我也有机会答出问题了

网友X:
这个帖子好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