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keil的0XFD,bug的修复工具

楼主(2013-08-28):
骁骑工作室的软件,横方便修复,只需在BIN目录下运行一次就好了。贴上来给还有相同问题的朋友

楼主:
原理举例说明例如;程序检测到字符中含有0XFD的代码就消除,也就导致问题存在,修改后原来检测的0XFD变成0XFF由于字符内码中0XFF全是空位,所以无论显示那个字符就全部能显示了

网友A:
我好像10年就用晓奇大哥的这个修复软件了

网友B:
有个问题,如果是WIN7或WIN8系统,把KEIL装在C盘,那么补丁软件就不起作用,不知道有什么办法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