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烦各位能给新手一个思路吗?外部中断的。

楼主(2013-08-28):
想做一个按键加减,外0加,外1减。数码管显示的程序。能加到999的程序。共阴极数码管,通过74573芯片连接一个4显示的数码管。能给个思路吗???谢谢。

网友A:
不明白,这麽简单程序要中断干嘛,你如果用中断就加个门电路无论那个按键按下就出发中断,再到中断中检测按键

网友B:
这与中断没有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与中断没有关系

/*******************************************************************************
*  标题:                  试验数码管上显示数字(译码器位选 共阴极)            *
*                                                                                                    *
*  连接方法:P0与J12 用8PIN排线连接                                                   *
********************************************************************************
*                                                                                                    *
* 请学员认真消化本例程,用573锁存器和译码器控制和数码管                        *
********************************************************************************/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sbit LS138A = P2^2;          //定义138译码器的输入A脚由P2.2控制
sbit LS138B = P2^3;            //定义138译码器的输入脚B由P2.3控制
sbit LS138C = P2^4;         //定义138译码器的输入脚C由P2.4控制
bit bdata bitflag;

void delay(unsigned int i);      //函数声名

char DelayCNT;

//此表为 LED 的字模, 共阴数码管 0-9  -
unsigned char code Disp_Tab[] = {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40};

void init(void)
{
         EX0=1;
           IT0=1;
           EA=1;
}
/************主函数**********************/
main()
{

   unsigned int i,LedNumVal=1 ;
   unsigned int LedOut[10];
   DelayCNT=0;
   init();

  while(1)  //进入循环状态
  {
     if(bitflag==1)
         {
         if(++DelayCNT>=10)
                 {
                         DelayCNT=0;                   //延时计数 每扫描一次加一次
                    LedNumVal++;       //每隔50个扫描周期加一次

                         LedOut[0]=Disp_Tab[LedNumVal%10000/1000];
                     LedOut[1]=Disp_Tab[LedNumVal%1000/100]|0x80;
                     LedOut[2]=Disp_Tab[LedNumVal%100/10];
                     LedOut[3]=Disp_Tab[LedNumVal%10];

                         LedOut[4]=Disp_Tab[LedNumVal%10000/1000];           //千位
                     LedOut[5]=Disp_Tab[LedNumVal%1000/100]|0x80;  //百位带小数点
                     LedOut[6]=Disp_Tab[LedNumVal%100/10];                   //十位
                     LedOut[7]=Disp_Tab[LedNumVal%10];             //个位

                         for( i=0; i<9; i++)  //实现8位动态扫描循环
                         {
                                  P0 = LedOut;  //将字模送到P0口显示

                                  switch(i)          //使用switch 语句控制位选  也可以是用查表的方式 学员可以试着自己修改
                             {
                                        case 0:LS138A=0; LS138B=0; LS138C=0;  break;
                                case 1:LS138A=1; LS138B=0; LS138C=0;  break;
                                case 2:LS138A=0; LS138B=1; LS138C=0;  break;
                                case 3:LS138A=1; LS138B=1; LS138C=0;  break;
                                        case 4:LS138A=0; LS138B=0; LS138C=1;  break;
                                        case 5:LS138A=1; LS138B=0; LS138C=1;  break;
                                        case 6:LS138A=0; LS138B=1; LS138C=1;  break;
                                        case 7:LS138A=1; LS138B=1; LS138C=1;  break;

                             }

                                        delay(150);
                          }

                  }
                }
        }
}

void exe0(void) interrupt 0
{
                 bitflag=1;
                // bitflag++;
}

/***************************************************************************
*                                                                                                    *
*                                    延时程序                                                               *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i)
{
    char j;
    for(i; i > 0; i--)
        for(j = 200; j > 0; j--);
}

我按一下它就不停了,为什么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明白,这麽简单程序要中断干嘛,你如果用中断就加个门电路无论那个按键按下就出发中断,再到中断中检测按 ...

帮我看下下面的程序吧??它为什么不停下啊,我要的效果啊按一下加一,按一下加一。

网友C:
读懂程序。
为什么会一直加?什么条件下会加?加的条件为什么一直产生?

网友A:
就不明白了,软件的调试功能为什么都不用

网友A:
首先看看判断+的条件是否总不变,不用软件调试,可以用指示灯的办法,外接指示灯,在程序中加入,看看问题出在哪里,你上面的程序横容易找出,自己找找吧

网友D:
这个外部中断,电路一定要处理好,否则肯定乱套。

网友D:
没看到bitflag有清零处理。

网友A:
不要告诉他原因,授人鱼不如授人渔技

楼主:
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但是有出现了另一个问题这是链接地址【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 ... d=605008&extra=】能解决的谢谢了。麻烦以上各位的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