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接收问题 如果给RX脚全为0 算一帧数据吗??

楼主(2013-08-28):
串口接收问题  如果给RX脚全为0  算一帧数据吗??

查阅资料得  空闲时 MCU  RX 与 TX 脚 为高 电平  检测到低电平后 为 起始位    最后 检测上升沿 高电平为 停止位 然后算一帧正确数据

如果给RX 全为0 的 话  没有检测到 停止位 的 高电平  所以不算一帧数据

不知道 我这样理解是不是 正确的????

起始位  跟 停止位 不是硬件给的 吗???  软件 貌似 只发送了  8位  数据 位 。。。。。求 解答

网友A:
有些会,标准的不会,因为停止位不是1

网友B:
不符合异步通信的格式,是不会被认为是有效帧的。

网友C:
只有有效的起始位和停止位被检测到,才被认为收到数据或发送数据,否则都不能识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