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有关eeprom的问题?

楼主(2013-08-28):
我要把数据写于eeprom中,首先要解锁,之后写数据,请问写完数据后要不要锁上,以保护数据?

网友A:
保险起见,个人觉得 写完数据后可以锁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保险起见,个人觉得 写完数据后可以锁上

请问锁上后,可以再次解锁不?网上有的人说不可以,是不是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路过,学习

谢谢支持

网友C:
我不锁的哦  哈哈

网友D:
WP,写保护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不锁的哦  哈哈

请问不锁影响大不大?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请问不锁影响大不大?

至少对于我们公司不大吧
毕竟我们只保存一些中间数据、掉电数据

网友E:
一般  都不会锁起来   当然   这个是个人的观点   每个人的观点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C:
至少对于我们公司不大吧
毕竟我们只保存一些中间数据、掉电数据

哦,那我也这样做算了!

网友B:
楼主搞好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般  都不会锁起来   当然   这个是个人的观点   每个人的观点不同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搞好了吗?

反正就不锁了

网友F:
看器件手册最权威了

网友:
还是锁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