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及执行机构驱动] 请教步进电机控制问题

楼主(2013-08-28):
我用步进电机驱动机械手,在使用一段时间后发现一2个问题不明白是怎么回事?谢谢。
1、我的程序是在机械手运行到4分之3行程时进行减速,分5档进行,是通过计算步数来确定行程,现在发现有个别机械手没有减速,电机和程序都是一样,驱动器的设置也是一样的,不明白为什么会这样。
2、我的机械手是通过检测接近开关来确定是否到位来停止的,但有时会出现过冲现象,正常情况是感应到信号后机械手大概再走0.5MM就停止了,但有时会冲过几MM才停,速度都是一样的(大概每秒3转),当然在速度比较慢时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A:
可能是响应处理问题吧。

你的电机是连动的,还是逐个动作的

楼主:
为什么只有部分机械手才出现这种问题呢?,我的电机不是一直转动的,是一会正转,一会反转,但在行程后段都会减速的,只是部分机械手才出现不能减速现象

网友B:
你这个减速算法估计有问题,一般是 有个梯形或者S型的加减速曲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减速算法估计有问题,一般是 有个梯形或者S型的加减速曲线的。

我用的是驱动器,调节速度也就是改变一下脉冲周期而已,减速就是增大周期。

网友C:
程序,机械配合会有问题,程序问题不少。

网友C:
接近开关要提前,要有个减速过程。惯量不能忽略。

网友C:
失步已经很明显了,只是大小不同而以。

网友D(2014-03-22):
在控制多个步进电机 同时工作的时候 每个程序独立 就不会有这个问题了
每个电机中断进入每个电机的驱动程序

这里有二相混合式 步进电机 细分驱动 开发板  而且也已经开源
http://yonyon.taobao.com

网友E:
你试试这种驱控器,我觉得更合适你

blog.sina.com.cn/s/blog_9e074b470101cyc1.html

wenku.baidu.com/view/3ea0b4e46f1aff00bed51ef4.html

wenku.baidu.com/view/6ab1ccb784868762cbaed50d.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