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入门]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

楼主(2013-08-28):
我现在开始学习arm,有一些问题不懂,用的是keil这个软件,我想问的有
第一个问题:在keil中,我们要用到lm3s9b92.h这个文件,我到哪里去找?
第二个问题:我在一个例子之中发现这么一句话#include "inc/hw_ints.h",我直接用#include "hw_ints.h"就是错误的,我不知道为什么,为什么一定要这么写,是什么原因?

网友A:
楼主这是c语言的问题,跟keil没有关系。
第一个问题:如果有这个文件,应该在搜索路径里面,要么在你的工程目录里面,要么在keil的include目录里面
2:你要是添加了inc目录在搜索路径里面也是可以的。

楼主:
还有一个简单的问题,希望能请教一下,driverlib.lib里边,究竟是什么?是函数?还是别的?

网友B:
lib文件由obj文件而来,只留函数接口供用户调用

网友C:
不在默认目录下当然要指定具体地址了

楼主:
能说的清楚一点吗?我还是不懂lib文件是啥,obj文件是啥,麻烦了,刚刚接触这个东西

网友:
先把C语言学好,起码要考过2级,再来学RAM

楼主:
谢谢大家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