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电视] 两路电路同时供电时如何隔离一路

楼主(2013-08-28):
我现在做两路电源供电,一路USB供电,一路普通电源供电,都是5V,一般情况只要一路供电就行,现在,就是怕客户两路同时供电,所以想设计一个电路,当两路同时供电时,会断开一路,这样的电路怎么设计

网友A:
用两个肖特基二极管对接。
HDMIRX接口也有这个问题:本地的EDID信息存储的EEPROM供电可能来自于TX端(通过HDMI线缆的+5V),比如本地设备未启动,供TX端读取EDID信息;也可能由本地供电(比如没有与TX设备连接时对EEPROM进行一些改写)。我看过的一个电路,是用两个肖特基二极管二极管对接的:用电电路的电源接两个肖特基二极管的负极,两个管子的正极分别接两个电源。这样,同一时间只能有一个电源供电。
具体的,你可以自己去查查相关电路。仅供参考。

网友B(2013-12-07):
这个电路简单实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