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s错误代码1134请教

楼主(2013-08-28):
请问在dsp2407与ccs3.3连接时出现连接错误,错误代码1134
Error connecting to the target: Error 0x80000A00/-1134 Fatal Error during: OCS, Timeout,  Processor timeout, device would not respond. Code Composer is Auto Retrying.  Press Cancel button to cancel the current operation.   Sequence ID: 0 Error Code: -1134 Error Class: 0x80000A00
Error connecting to the target: Error 0x00000A00/-1134 Error during: OCS, Timeout,  Processor timeout, device would not respond. Code Composer is Auto Retrying.  Press Cancel button to cancel the current operation.   Sequence ID: 0 Error Code: -1134 Error Class: 0x00000A00
是什么情况啊,请帮忙解决一下,谢谢啦

楼主:
并口连接仿真器需要在开机bios中设置,问题解决,结贴!

网友A:
引用 楼主:
并口连接仿真器需要在开机bios中设置,问题解决,结贴!

用的并口啊   我没有使用过

网友A:
引用 楼主:
并口连接仿真器需要在开机bios中设置,问题解决,结贴!

并口的价格应该很便宜吧

网友B:
这个不好查的,不过还是跟连接线的有关的系,连接不通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