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重金寻找--学习式倒计时器编程(c语言)

楼主(2013-08-28):
寻求基于单片机的多路学习式倒计时器(交通道路倒计时器)设计代码,2路以上。。。。请各路高手指点迷津。。。

网友A:
不如定个要求, 去外包那边发一个吧

网友B:
这是老师布置的作业吧

网友C:
看一下学习式交通信号灯的定义,就有思路了

网友D:
关心重金是多重?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一下学习式交通信号灯的定义,就有思路了

谢谢T叔,。。。可以指点一下编程方面的思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老师布置的作业吧

:P,可以指点编程方面的知识吗?现在一头露水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关心重金是多重?呵呵

可惜积分最高是50。。。  请多多指教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交通信号相关专辑 28册
交通信号相关专辑 28册 114M.part2.ra ...

谢谢T叔,现在有几个问题想请教一下:1,如何用数组存储学习到当前的相位,步长
                                   2,如何判断相位改变(闪烁时如何记录相位,步长)
                                   3,如何判断学习相位结束
                                   4,如何判断学习了几个相位

T叔多多指点,在这方面我还是新手:$

网友C:
仔细看"城市交通信号控制基础-于泉.pdf"里面的概念定义,这个相位跟电工眼里的相位是两码事.
自学习型: 无论输入信号如何变化,闪灯方式如何多变,倒计时器都能自动跟踪记录灯色变换及周期长度,并输出倒计数显示;无需单独电源供电,直接与信号灯并联供电。
实时通讯型:倒计时器与信号机之间需用通讯线联接,倒计时器实时接收信号机的数据,并实时显示时间; 倒计时器电源最好是单独供电,而不由信号灯提供。

2.4.3 学习式倒计时器
2.4.3.1测试信号要求
学习式倒计时器控制板上预留与显示颜色对应的测试点,测试点输出与显示颜色同步的电平 (高电平有效),以供测试使用。
2.4.3.2 学习状态
当道路交通信号控制机开机、信号周期发生改变或者道路交通信号控制机由自动控制转入手动控制时,学习式倒计时器应进入学习状态。学习状态的时间及显示应符合以下要求:
— 学习式倒计时器的学习时间不超过2个信号周期。
— 学习期间倒计时器显示“— —”。
2.4.3.3 计时状态
进入正常计时状态后,学习式倒计时器的显示符合以下要求:
— 显示应与对应的信号相位同步,时间误差不超过0.3s。
— 倒计时器的显示连贯递减,无乱码、丢码等现象。
—当道路交通信号控制机中断输出,或转入黄闪控制后,倒计时器应能在当前信号相位结束时内显示“— —”。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仔细看"城市交通信号控制基础-于泉.pdf"里面的概念定义,这个相位跟电工眼里的相位是两码事.
自学习型: ...

谢谢,现在明白了大概的思路,就是编程那出了点问题,1,如何用数组存储学习到当前的相位,步长
                                                  2,如何判断相位改变(闪烁时如何记录相位,步长)
                                                  3,如何判断学习相位结束
                                                  4,如何判断学习了几个相位
现想通过C语言写代码出来时,就遇到了以上的问题。。。。。。,现还不断的充电中,呵呵,

比如:    NOW = P1&0x3f;  //取当前相位
               dec [ ii ] = NOW;    //存取当前相位
接下来就如何判断相位是否改变:如何写这段代码。。。。。。

网友C:
以下内容供参考

1. 先定义一个数据存放格式,例如:灯址,灯色,亮定时,暗定时,次数,时间段.前5项各占1字节,时间段为2字节.这样,每7字节为1组数据,学习采样数据就按数据存放格式顺序存于数组,实时时钟也同时保存.
2. 先得确定灯的控制权cpu是否知道,无论是自控还是手控,cpu是知道的.这就好办了,cpu在学习功能里对需要学习的灯组进行计时,计次(即哪一个灯亮了多长时间,暗了多长时间,共几次.把这些数据存入数组待用.(那个相位什么的概念不熟悉就不必理会.)
3. 这里"次数"可以用来帮助判断一个循环的结束,(例如绿灯亮0.5秒,暗0.5秒,你只能测到亮的次数,有超过0.5秒不再亮,就判断这个循环周期结束.
4. 人工操控什么时候结束cpu应该是知道的,控制箱里应该有一个自动~手动切换开关.手控结束,学习任务也就结束.再根据获取的现场实时信息,分析筛选后调整对应时段的控制方式.

由于路况是千变万化的,仅凭一个或几个手控规律来定义全部,采样母本太小,是不科学的,只有长时期的收集信息,并去除粗大误差,才能找出最佳控制模式.

所以,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以下内容供参考

1. 先定义一个数据存放格式,例如:灯址,灯色,亮定时,暗定时,次数,时间段.前5项各占1字节,时 ...

呵呵,谢谢。。。。。。在编代码时,还是很模糊,  不过我相信会突破的:lol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以下内容供参考

1. 先定义一个数据存放格式,例如:灯址,灯色,亮定时,暗定时,次数,时间段.前5项各占1字节,时 ...

T叔《TI DSP在音频处理中的应用》这本书你那有没有啊,想寻一个:l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