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一控制电路!

楼主(2013-08-28):
开关电源

开关电源

这个用STM32 控制,但按复位,整个系统掉电,也就关机了!实现不了复位功能.

网友A:
开关机电路。
你自己搜帖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关机电路。
你自己搜帖子

基本原理都知道,一按键我STM32就把POWER脚推免输出置高了,三极管导通,但一按复位键,整个系统都断电了,关机了。

网友B:
STM32不会,帮忙顶起

网友C:
这个电路   重新搭出来   看一下  楼主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电路   重新搭出来   看一下  楼主

应该不是电路问题吧!我们是做板子的,没问题的!我的控制是这样的:一按键,系统就有电,那STM32就开始把POWER脚用推免置高,如果是关机,一按键,就进中断把POWER置0.应该一按系统复位键,STM32就IO复位了,这边POWER就没能把Q1导通,导致系统没电。我要的是按系统复位键,单片机还能正常再开机。

网友D:
引用 楼主:
应该不是电路问题吧!我们是做板子的,没问题的!我的控制是这样的:一按键,系统就有电,那STM32就开始 ...

LZ 你的前半部分功能我看明白了 但是 你的系统复位键在哪里啊  后半部分没怎么看懂  这个就是手机开机按键功能一样的  对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