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
开关电源输出伏地电压问题

楼主(2013-08-28):
        最近有朋友询问到,测试AC-DC产品时,手无意碰到输出端的端子上,发现有被触电的感觉,通过万用表测试输出端和保护地之间的电压有几十伏的电压,这个是什么原因呢?
    AC-DC隔离的产品输出端一般是浮地设计的,也就是说输出端和大地是没有连接点的,而输入与输出虽然通过了变压器和光耦等器件做了隔离,但是隔离之间还是会存在等效的隔离电容,因此初级的能量会通过电容耦合到次级,形成一个相对于地电势要高很多的电压,因此当人体与输出端子接触时会有被电到的感觉。
    该问题如何解决呢,一般是通过输出端接一个安规Y电容和保护地相接,通过电容把次级的能量泄放到大地上。

网友A:
采用Y电容连接是否会对EMI造成影响。

网友B:
电源地与系统地的处理还是比较复杂的,处理不好对整个系统是严重的灾难,求解。。。

网友C:
安规上对浮地电压也有要求的吧。

网友D:
浮地是电子系统中比较重要的问题

网友E:
在很多电子设备中,浮地电压的存在是因为接地没有做好,但在系统中不能直接将系统地与信号地连接,一般都是采用Y电容的

网友F:
满足安规要求即可

网友G:
浮地电压一般高达几十到一百伏,对系统影响比较大的,应该做好接地处理。

网友H:
这个问题  我也不知道怎么处理   不知道有没有好的办法   能够解决

网友I:
安规电容是指用于这样的场合,即电容器失效后,不会导致电击,不危及人身安全.
它包括X电容各Y电容两种类型,x电容是跨接在电力线两线(L-N)之间的电容,一般选用金属薄膜电容;Y电容是分别跨接在电力线两线和地之间(L-E,N-E)的电容,一般是成对出现。基于漏电流的限制,Y电容值不能太大,一般X电容是uF级,Y电容是nF级。X电容抑制差模干扰,Y电容抑制共模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