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来说说自己,遇到过的死机问题,及最后的解决方法。

楼主(2013-08-28):
(无正文)

网友A:
用jtag跟踪,看死在哪里:lol

楼主:
先说说我遇到的死机问题吧,都是与内存有关的:
1、现象:主板上电后,串口无输出,没反应。
   a、死机原因:发现DDR部分的滤波电容脱落了好几颗,(运输过程造成的),加上去就OK了。
   b、死机原因:内存虚焊。
   c、死机原因:内存VREF参考电压的,电阻值搞错,120R给贴成0R,修改后OK。
   d、死机原因:内存部分有一颗电阻和一颗电容,由于比较近,贴片是方向都旋转90度。
   e、死机原因:CPU晶振贴错,24MHz贴成27MHz。
2、现象:主板boot能起来,但是后面加载内核会死掉,串口打印ECC交易错误。
   a、死机原因:SPIFlash坏了,换了一块就好了。
3、现象:同一批板,现象不一样,有些根本没反应,有些能boot能起来,但是后面会出现内存崩溃。
   a、死机原因:内存时序不对,uboot调整内存时序后OK。
4、现象:同一批板,跑着跑这就死掉了。
   a、换了不同厂家的DDR就好了,当时没分析原因,估计也和时序有关。
5、现象:板开机有时能起来有时起不来。
   a、后来改板后,在串口加了上来电阻,死机现象就没了,怀疑是上电后串口电平,导致CPU一直在等待串口的数据,导致死机。不过后来也没去
具体的查过。

楼主:
上面说的是一些死机的问题,说的有些简单,但是其实过程,还是挺难的。
还有遇到的一些死机的问题,下次再说。

目前也遇到两个与死机有关的问题,还没解决:
等解决了 一起发上来

楼主:
后面的同志们也加油,把此贴顶上来.

让我们后面的调试少走弯路。

网友B:
不知道楼主,内存问题解决了没?
这个贴是好贴来的,对硬件工程师有大大的帮助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楼主,内存问题解决了没?
这个贴是好贴来的,对硬件工程师有大大的帮助啊! ...

上面说的 都是解决了的 问题。

今天貌似又解决了一个内存虚焊的问题,正在测试。

现象是这样的:板子第一次上电的时候都会死,只有芯片在常温情况下(用手感觉的),必死。但是如果上                          电预热一会,让芯片温度升高了,再加载内核和应用都很正常。

解决过程:因为这快板之前因为内存短路返修过,返修后用X-RAY照过感觉没有虚焊,最开始也没怀疑虚焊。
          就按以前查死机的方法查了一遍,但没什么收获,然后放了几天。今天拿起来看了看,就想着用
          风枪吹了一下,没想到 诶 一样电OK,然后等芯片冷却了,再试 还是OK,反复这样做了多次,
          都OK。

本来该高兴的,哎,但是最近两块板的奔溃问题,搞的有点郁闷,还有一块板,奔溃的问题没搞定,貌似比较难搞

网友C:
一口咬定硬件没有问题,直接扔给软件部门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一口咬定硬件没有问题,直接扔给软件部门

楼上的办法可是杠杠D,:lol
可惜这样对于个人提高没多大好处!呵呵

楼主:
同志没,都没遇到过死机奔溃的问题,都说说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先说说我遇到的死机问题吧,都是与内存有关的:
1、现象:主板上电后,串口无输出,没反应。
   a、死机原 ...

1、检查板卡的工程师该换人了
2、没什么可说的,反正也简单
3、你自己时序没调对
4、PCBlayout的问题,降频肯定能解决
5、估计也是PCB的问题,跟上拉电阻毫无关系
7楼的那个可能是虚焊,也可能是芯片的引脚脱落,多见于引脚很小的QFN封装

楼主:
引用 网友C:
1、检查板卡的工程师该换人了
2、没什么可说的,反正也简单
3、你自己时序没调对

其实,问题查到后都简单,关键是查的过程及怎么查。

网友D(2015-06-12):
谢谢楼主的经验分享,不过有个问题:楼主的第三点:内存时序的问题为何会导致“同一批板,现象不一样”呢 ? 我一直以为时序问题应该导致的现象应该是一样的才对啊?

网友E:
我现在遇到一个问题:板子在连接jtag仿真器后在线调试正常,下载程序也正常,程序运行也正常。但是断电后重新上电后程序就不能运行了,感觉程序就像没有下进去一样,然后重新下载程序后又可以运行了,,反正不能断电,断电就没了。到现在还没有解决,忧郁。

网友F:
驱动问题,应该是部分芯片初始化时序有问题,加打印对启动过程进行对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