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N3904是否会烧掉

楼主(2013-08-28):
各位大侠,
  电路中用2N3904用作驱动TIP41C供电,从48V变到45.5V。即2N3904进入稳定状态后C端电压为48V,E端电压为45V左右。但在上电瞬间考虑到E级有大电容,则电压为零。
   这会不会在上电瞬间烧毁BJT,或者对BJT寿命构成影响。对其可靠性等形成影响?
   十分感谢!
    见附件!

网友A:
在上电瞬间考虑到E级有大电容,则电压为零。这会不会在上电瞬间烧毁BJT,或者对BJT寿命构成影响。对其可靠性等形成影响?
加大C1的容量不会在上电瞬间烧毁BJT,就不会对BJT寿命构成影响。

如楼主电路所示,稳压管电压只有44.3V,电源输出电压只能达到42V左右。无法达到楼主希望的45.5V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上电瞬间考虑到E级有大电容,则电压为零。这会不会在上电瞬间烧毁BJT,或者对BJT寿命构成影响。对其可靠 ...

多谢大侠,
  稳压管计算失误。C1的电容量设定大概10UF左右,若不加大还是有烧毁BJT的危险。。

网友B:
1、R1才200欧姆,注意上电瞬间烧毁。
2、注意3904的耐压是否足够。

楼主:
引用 网友B:
1、R1才200欧姆,注意上电瞬间烧毁。
2、注意3904的耐压是否足够。

2N3904耐压为40V,低于系统的上电瞬间48V。多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1、R1才200欧姆,注意上电瞬间烧毁。
2、注意3904的耐压是否足够。

1、R1才200欧姆,注意上电瞬间烧毁。
——由于存在稳压管分流,不会有太大的电流进入3904的基极

2、注意3904的耐压是否足够。
——3904的Vcbo=60V, Vceo=40V。基本满足要求。Vceo刚上电时稍微小了点。正常工作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1、R1才200欧姆,注意上电瞬间烧毁。
——由于存在稳压管分流,不会有太大的电流进入3904的基极

多谢大侠。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R1才200欧姆,注意上电瞬间烧毁。
——由于存在稳压管分流,不会有太大的电流进入3904的基极

由于基极电容的存在,上电瞬间的电流很大的,和稳压管无关。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由于基极电容的存在,上电瞬间的电流很大的,和稳压管无关。

3904的输入电容才8pF,就是稳压管结电容也有几十pF。更不用说基极并联有C1。为啥说上电瞬间3904的基极电流很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3904的输入电容才8pF,就是稳压管结电容也有几十pF。更不用说基极并联有C1。为啥说上电瞬间3904的基极电 ...

R1/C1回路的瞬间上电冲击电流呀。
C1不是4.7UF吗?C1上电瞬间电压是0呀。
还有输出的470UF,上电瞬间电压也是0,虽然有三极管,也是有冲击电流的。

网友C:
在3和5之间加一个TVS管可行么

网友D:
为什么C1不用470uF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R1/C1回路的瞬间上电冲击电流呀。
C1不是4.7UF吗?C1上电瞬间电压是0呀。
还有输出的470UF,上电瞬间电压 ...

在并联电路中阻抗小的电流不是更大吗?即使3904的发射极接地(因为470uF负载电容的原因),上电瞬间其基极对地阻抗也远远大于C1的容抗,200欧电阻来的电流大多通过C1泄放到地了。
既然“C1上电瞬间电压是0呀”,3904还会烧吗?

网友E:
线性稳压没必要用那么大的C2吧,搞个47UF差不多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在并联电路中阻抗小的电流不是更大吗?即使3904的发射极接地(因为470uF负载电容的原因),上电瞬间其 ...

老弟,麻烦你看仔细一点。
我说200欧姆的电阻容易烧掉。

我说有2个问题:
1、电阻容易烧掉。
2、检查三极管的耐压是否足够。
怪不得,你这么钻牛角尖,原来没有看懂我的描述。

网友F:
仔细研究规格书,看你的器件是否能满足电气要求,两个三极管串着用,温漂比较大,受影响比较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