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定时器初始化的时候要不要给计数器赋值

楼主(2013-08-28):
看了好几个网上的程序都是给tim1 的计数器TIM1_CNTRH,TIM1_CNTRL赋值的,不过有些不赋值
个人理解是计数器初值默认为0,计数到TIM1_ARRH,TIM1_ARRL溢出结束再次计数。

网友A:
我一般不赋初值

网友B:
根据需求了,可赋值也可不赋

网友C:
一般不赋值   我是这么做的   楼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一般不赋初值

我放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根据需求了,可赋值也可不赋

不赋值简单一些 :lol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不赋值   我是这么做的   楼主

看来我的理解是对的:lol

网友D:
你第一次使用并初始化时,可以不用赋值,因为它缺省值(复位后的状态)为0;另外你如果配置完后再执行TIM_EGR|=1;他也会初始化到相应的值,具体值得看你是哪种计数方式。
如果是第二次配置,你得看情况。一般不需要去打理他。

网友E:
我也很少给他赋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