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做一个可以亮一年的小灯

楼主(2013-08-28):
新手求指导,模糊记得很小的时候看过一篇**讲做一个超低功耗的永明灯,用的发光二极管,现在想到做一个,查资料有一个自激无稳态谐振电路,两个发光二极管交替闪亮,手机发帖电路就不贴了。问问大大门功耗怎么计算,另外有好的电路也可以指点,要求电路简单,功耗低!我也怀疑到底能不能用普通的9v电池保持亮一年???

网友A:
许多电池不接负载两个月就没电了,干电池估计也撑不了一年,.插交流电还差不多.

网友B:
考虑用太阳能吧!

网友C:
立一根长天线接收各种电磁波,整流之后点亮LED,只要人类文明没有消失,这个灯会一直有电。

网友D(点评):
弄个可靠的电路图 出来,大家都跟着你学习

网友E:
真的假的???

网友F:
这方法可行性高,但要立很多不同波長的[天线接收各种电磁波

网友G:
不太可能吧!

网友H:
引用 网友C:
立一根长天线接收各种电磁波,整流之后点亮LED,只要人类文明没有消失,这个灯会一直有电。 ...

:victory:

网友H:
lZ考虑的是固定资源供电吧?我们都建议采用活资源进行供电,光伏、电磁、风能甚至核能等,因为固定资源即使有足够的能量,但是长时间的供应也会出现各种故障,而活得就是有生命的,比较容易生存.........

网友I:
还不如手机废的锂电池,2块并联 找个发光二极管,限流1MA 够你点一年了

网友J:
选好的电池,应该可以的哟

网友C:
引用 网友E:
真的假的???

不信你搜一下:矿石收音机电路图
最早的收音机就是无源的。

网友K:
那种收音机是要几千KW发射功率的中波电台配合……不知道这些电台现在还开不开机:lol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还不如手机废的锂电池,2块并联 找个发光二极管,限流1MA 够你点一年了

可行吗?

网友L:
可以参考支援非洲做的重力灯
重力灯,利用重力进行发电。随着灯下悬挂重物的不断下滑,它能够把这种重力转化为电能,持续提供30分钟的照明。2012年12月,英国伦敦设计师马丁·瑞德福和吉姆·里弗斯发明了一款实用的重力灯。

网友L:
这项发明叫“重力灯”(GravityLight)。顾名思义,它靠重力发电。在灯身上挂着的一个重物下落时,它会拉动灯中心的一根绳子,从而启动一台发电机。发电机把下落重物产生的能量转化为灯的电力。这和手摇式发电装置的原理一样,只不过重力灯的运动方向更垂直。
重物只需几秒钟就能放置好,随着它缓缓下降,能够产生足够让一盏灯亮30分钟的电力。只要每过30分钟重置一次重物,就能拥有绿色、不用电池、源源不断的光线。其他类似的装置——比如电池充电器——也能用同样的方式工作。[1]
在整个过程中,首先由人将重物举高,将人具有的生物能转化为重力势能;接着通过重力,将势能转化为电能,点亮灯泡。正因为生物能的高效、清洁,这种“重力灯”也就十分环保和节能。

网友L:
这种灯具的光通量为600至800流明(相当于一个12瓦日光灯的亮度),持续时间为4小时。要打开灯具,操作者只需将灯上的重物从底端移到顶部,将其放进顶部的凹槽里。让重物缓缓下降,只需几秒钟,这种发光二极管灯具即被点亮。
克雷-毛尔顿说,操作这种灯当然要比按开关麻烦,但仍可接受,而且更显有趣,这就好比给一款古典的钟表上弦或悠然自得地冲上一杯可口的咖啡。毛尔顿估计,格拉维亚灯具的使用寿命可以达到200年以上。目前,这种名为“格拉维亚”的灯具已经申请并获得了专利。
转---百度

-|continue;|-| | 2013-10-18 23:03 | 只看该作者

网友M(2013-10-20):
用植物发电不就行了吗

网友N:
引用 网友C:
立一根长天线接收各种电磁波,整流之后点亮LED,只要人类文明没有消失,这个灯会一直有电。 ...

太有才了

网友O(2015-03-02):
还是采用聚合物锂电池制作一个小夜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