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运放做电压加减注意哪些问题?

楼主(2013-08-28):
最近一个小项目中用到 电压时0.5 - 4.5V  自己按书上标准搭了一个同相加法器,用一个基准电压调节到0.5V,转成1-5V,感觉电压有0.04V的跳动。 还有一个同相减法也是的。 大家都用哪种运放? THANKS

楼主:
木人做过!

网友A:
上图,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网友B:
差0.04V都不行?用于ADC的吗?

网友C:
注意供电电压首先要稳定,要求误差低可选择输入失调系数较低的运放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