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怎样把一个工程里的3张原理图生成2个PCB板?

楼主(2013-08-28):
我建了一个工程里面有3张原理图,现在想把其中两张图生成一个PCB板,另一张图生成一个PCB板,请问该怎么弄啊??

网友A:
如果是ad的话,选择更新到哪个pcb文件就行了

网友B:
是的呢!选择更新到哪个PCB即可

网友C:
两个原理图名称不一样,两个pcb名称也不一样,一个萝卜一个坑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ad的话,选择更新到哪个pcb文件就行了

问题是,同一个工程下有1、2、3三张图,怎么把1、2图导入一个板上,因为每次更新PCB板时他就把3里的元件也导入到里面了?

楼主:
也就是说,怎么能让PCB1里只对应1、2原理图,Update的时候别把第3张原理图导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两个原理图名称不一样,两个pcb名称也不一样,一个萝卜一个坑啊

恩呢,是可以选择Update哪一个pcb,但是无论选择哪一个它都是全部导入啊,并没有分开导入呀???

网友D:
做成两个工程。
原则上,一块PCB一个工程。

网友A:
引用 楼主:
问题是,同一个工程下有1、2、3三张图,怎么把1、2图导入一个板上,因为每次更新PCB板时他就把3里的元件 ...

把图纸1、2导入pcb前,将3图纸移出项目

网友E:
AD好像不支持这样,最好是分开建工程

网友F:
你这种建立工程的方法就是蛋疼

网友F:
你做出的设计文件,别人校对都不知道怎么看。审核、批准的人都要晕菜了。一个工程树下一个原理图TOP图(母图)下面若干子原图,挂一个PCB。这才是一目了然的设计风格,其他乱七八糟的风格趁早改掉;

楼主:
这是领导提的问题,要求我解决的我也不想啊,这不给自己找麻烦嘛

网友G(2013-10-18):
射频电路一个项目都是好多张PCB板

网友H:
一个工程树下一个原理图TOP图

网友I(2016-05-17):
引用 网友C:
两个原理图名称不一样,两个pcb名称也不一样,一个萝卜一个坑啊

同一个工程下会将该工程的所有原理图都导入一个PCBD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