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MC34063EC升压问题

楼主(2013-08-28):
  这是数据手册上的图。下面是参数的设计,我只把R1 R2电阻值改了
想输入1-3.7V  输出恒定4V  为什么焊出来的电路输出会随着输入的变化而变化?输出不能恒定跟什么有关呢??电感吗?@不亦心

网友A:
可以参考,二姨左边侧栏,在线工具(34)→电路→DC-DC电路在线计算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参考,二姨左边侧栏,在线工具(34)→电路→DC-DC电路在线计算器

参考了。。。可那个电路和手册上的不太一样呀  另外  里面各种纹波呀什么的都不知道怎么填??

纹波看你系统要求啊,你设计指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0.3到40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是0.3到40吗??

衰锅,英文不会比我的还差吧
OPERATING和COMPARATOR不分啊?再仔细瞅瞅规格书,从头看,认真点。。。
看看内部框图Q1,Q2也应该知道起码的压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衰锅,英文不会比我的还差吧
OPERATING和COMPARATOR不分啊?再仔细瞅瞅规格书,从头看,认真点。。。
看 ...

好的 嘿嘿 谢谢  那再给我推荐个升压芯片呗  要求1-3.6V能升到4V左右的

TI官网有设计软件,你输入参数,会自动设计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的 嘿嘿 谢谢  那再给我推荐个升压芯片呗  要求1-3.6V能升到4V左右的 ...

呵呵,这个需要求助于牛X的凌特了,去找找凌特的片子吧

网友C:
输入电压明显都不够工作电压的,哈哈哈

网友D:
升压电路不但要看1~3.7V转4V稳压输出,还要考虑你的工作电流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