怪现象,arm板 第一次上电肯定会挂掉,感觉要预热

楼主(2013-08-28):
现象是这样的:
    手里有三块板其中两块板正常,还有一块板每次上电重启在不加载应用的情况下都整常,一旦立即加载应用就会跑死,串口打印都在同一个地方如下:
---------------------setConfigInter------------------------------
CConfigManager::setConfig(General.SystemState, )
tracepoint: Source/ConfigManager.cpp,388
Kernel panic - not syncing:
ASSERT failed at:
  >File name: /home/pub/hi3521sdk.svn/mpp/code/mkp/comm/video_buf.c
  >Function : VB_Handle2PoolId
  >Line No. : 999
  >Condition: VB_H2BLKID(Handle) < s_apstPools[VB_H2POOLID(Handle)]->u32BlkCnt

后面还有一串地址的打印。

然后等一会机子会自动重启,这个时候能正常启动(看门狗重启)。

如果在重启时,到加载应用的地方,不是立即加载应用,而是等上几分钟再加载,板能正常启动。然后再怎么上电重启,只要芯片温度不是太低(用手感觉的)都能正常重启。

试过的方法:
1.加大内核电压
2.电解电容也没爆,加大电容也没反应。
3.应该也不是程序的问题,同样的程序在另外两块板上就没问题。
4.这块板之前完全无法启动,后来换过内存。
5.X-ray照过现在的板,内存和CPU感觉没有虚焊的情况。

网友A:
想问问:
X-ray照过现在的板,内存和CPU感觉没有虚焊的情况。这个是什么情况啊?有这样的X光仪器?是怎么一个操作过程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问问:
X-ray照过现在的板,内存和CPU感觉没有虚焊的情况。这个是什么情况啊?有这样的X光仪器?是怎么一 ...

有的,不过听说挺贵的。我是在人家的工厂里面看的。虚焊可能不是很好确定,但是BGA下面短路是完全可以看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