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传感器选型

楼主(2013-08-28):
最近准备做一个防撞的系统,安装在CCD探头旁边,要求是2-4CM左右可以报警,不让CCD探头碰到被测物体。
尽量要小,这样可以放到探头边上,由于探头是运动的,被测物放置在台子上,故传感器要用反射型。
一起用了贴片红外开关管ITR8307,但是检测范围在1CM之内,所以被放弃了。哪位知道这类传感器型号,或者可以其他方式实现,
望告知下,本人不尽感激~
----------------------------------------------------------------------------------------------------
OK,补充下,要做的东西呢,是个类似影像仪的东西,靠摄像头的拍摄功能,摄像头是个可以控制运动的,上位机可以控制摄像头运动进行拍摄。
但是在摄像头上下运动中,有可能会撞到被测试的物体。所以要在摄像头上安装一个传感器,当摄像头离测试物体大约2-4CM的时候进行报警制动。
由于摄像头附近装了一圈LED等,所以一方面希望传感器尽可能小,另一方面要求精度高点,最好还具有性价比。
本来主要考虑光电开关管跟超声波传感器,但是红外管受被测物形状和颜色干扰比较大,而超声波比较大,对这块不是特别熟悉。

网友A:
如果没有详细的应用描述,这种的提问没有意义。

楼主:
好吧,我自己搞定了,位置调整了下,采用红外开关管

网友A:
常见的超声波不行,超声波测距有一个盲区,一般在8~10cm只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常见的超声波不行,超声波测距有一个盲区,一般在8~10cm只有。

恩 今天跑市场问了下,模拟量的超声波进口要8000多。。。。大部分低价位的超声波盲区比较大,所以还是选红外开关管,刚入手的亿光ITR9909,准备测试下

网友B:
你可以试试这个——GP2Y0D810Z0F(夏普的距离传感器),它的范围10cm。以前在学校用过GP2D12(很多智能小车避障就是用的它),不过它的测量范围是10~80cm.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198.186.240.116/optoelectronics/sensors/distance-measuring-sensors/GP2Y0D810Z0F

好的~谢谢,我查下

网友C:
用反射式的红外对管即可,驱动信号最好调制一下,这样抗扰性更佳,只要合理的选择安装位置并控制好驱动电流和监测门限,基本上任何一款红外反射式对管都可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