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 99 原理图查找不了元件

楼主(2013-08-28):
PROTEL 99 原理图查找不了元件
就是说我想查找元件号为R10的电阻但是我用ALT+F然后输入R10,怎么也找不到,说找不到元件,我原理图是有这个元件的。请问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A:
R10?10欧姆电阻?如果是的话你直接用res掉进去就好了,把value改成10就行,毕竟原理图的最大作用就是把节点连接起来,表示方法全看个人

网友B:
估计你输入的有问题,
输入法 半角 全角
看你的R10 就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