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ldfit.exe应用程序错误

楼主(2013-08-28):
代码中的datao<='1';就综合不了,而且还报图片中的错误,如果是datao<='0';就顺利通过,为什么呢?请教请教

楼主:
还需要自己先顶上去么?

楼主:
问题解决,和上面那个赋值没有关系,综合没问题了,指示后期的功能有待验证,具体问题怎么解决的就不说了,因为是我的程序有个地方整错了,后来不知不觉中才发现的,但是是不是问题所在,需要后期验证。

楼主:
怎么才可以结贴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问题解决,和上面那个赋值没有关系,综合没问题了,指示后期的功能有待验证,具体问题怎么解决的就不说了, ...

但是我觉得这个应该和操作系统有关系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怎么才可以结贴呢?

你不是已经结帖了么?

网友B:
是呀,这不是结帖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