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C BCI 220M~280M CAN总线掉线,有相似整改案例吗?

楼主(2013-08-28):
如题,各位有过相同或者类似的整改案例不?
端口对地电容未加,因为加上以后CAN总线的波形失真。

网友A:
楼主能否把问题描述具体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能否把问题描述具体点?

不好意思,就是在做BCI测试的时候,电流强度是100mA,当做到220~280MHZ这个频段的时候,我们的产品其他功能都正常,但是CAN总线的通信异常。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在CANH、CANL的接插件上没有贴滤波电容的原因?

网友A:
哦,可以在CANH,CANL的靠近PCB板边缘的接线端子上对“地"加一个47pF的电容试试。在保证通信误码率的前提下,可以适当增加这个电容的容值,比如加到100pF。

网友B:
加电容会不会影响物理层的测试结果?加共模电感行不行?

网友C:
通过对CAN屏蔽也会有一定的效果

网友D(2013-09-30):
再CANH和CANL上串接一个TDK的共轭电感,对地再加一个30PF的电容

网友D(2013-11-21):
120的电阻加了吗?

网友E:
加电阻是正道,加电容多个结点连接时容易出问题。

网友F(2014-01-21):
典型的电路应该都会有说明的,而且是否做终端、及电容大小都是有匹配要求的,不是能随便加的。

网友G(2021-12-07):
1.共模电感加了吗?2.CAN线环路面积是否合理,避免耦合空间电磁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