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一种PMOS

楼主(2013-08-28):
有没有一种漏极电流很大的PMOS管?

网友A:
你说的是P沟道MOS吗?多大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是P沟道MOS吗?多大电流?

嗯,P沟道型的嘛。-180A左右

网友B:
靠这么大,应该上可控硅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靠这么大,应该上可控硅了吧

N沟道的200A左右的很多

楼主:
一个MOS管电流不够,可不可以两个并联分流呢????

网友C:
我kao,还有这么大电流的管子~~~~~
PMOS不够大,那就用NMOS啊。

网友D:
果断N mos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kao,还有这么大电流的管子~~~~~
PMOS不够大,那就用NMOS啊。

我这里考虑用PMOS管好得多

网友E:
要求耐压多少?
低压大电流的PMOS也有不少,一个不够多并几个。
就是不知道你怎样散热。

网友F:
低压大电流MOS也不贵

网友G:
最好是用IBGT

网友H:
P沟道的电流100多A的很少吧   价格还很高
还是建议你用N沟道的吧

网友I:
IGBT的一款可以到120A。并联也是可以,不过最好选用同一批次的。余量建议留大点

网友E:
IGBT导通压降大约2V,那180A就有360W的功耗,可以当小烤炉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要求耐压多少?
低压大电流的PMOS也有不少,一个不够多并几个。
就是不知道你怎样散热。 ...

应该可以并

网友J:
我前段时间买过一些IRF4905,-74A、-55V,就感觉很不错了。

网友K:
IGBT 吧, PMOS少,而且贵

网友L:
P沟的MOS电流都不是很大,关键问题是P沟MOS的导通内阻都比N沟大。

楼主:
引用 网友L:
P沟的MOS电流都不是很大,关键问题是P沟MOS的导通内阻都比N沟大。

可以并联分流哈

楼主:
引用 网友L:
P沟的MOS电流都不是很大,关键问题是P沟MOS的导通内阻都比N沟大。

但它的内阻的确用有点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