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频正弦波峰峰值检测算法讨论

楼主(2013-08-28):
想测量交流正弦波的峰峰值,频率是100HZ以下,幅值0—3.3V,
主要思路是霍尔传感器的输出信号只经过简单滤波,直接给单片机AD采样,然后通过计算正弦波的峰峰值来计算电流大小。。。请问大家计算正弦波峰峰值的算法有什么好的建议,谢谢

楼主:
求教。。有没有大神帮一下

网友A:
直接AD,然后进单片机。找出最大值和最小值,求差就是峰峰值。
最大值求法:每采样一次,就和上次比较,如果比上次大,就更新,否则上次即为最大值。
最小值求法类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