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者学习ARM,是否应该买一块开发板?

楼主(2013-08-28):
现在,想学习一下ARM,看好了一种芯片,是不是买一块该芯片的开发板会比较好一些,学的比较快一些?求高手指点。

网友A:
也可以自己动手做,自己做的学得更深。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可以自己动手做,自己做的学得更深。

先自己做一个最小系统板?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先自己做一个最小系统板?

做最小系统也可以,做带一些外设的也可以,不要被那些所谓大开发板上的液晶、USB给吓坏了,那些叫“外设”,不叫ARM,真正学内核只需要一个小系统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最小系统也可以,做带一些外设的也可以,不要被那些所谓大开发板上的液晶、USB给吓坏了,那些叫“外设 ...

自己焊接好最小系统板之后呢?是不是上网找一些例程?还是自己编程?没有那些外设,程序写出来也实现不出来吧?谢谢指教

网友A:
引用 楼主:
自己焊接好最小系统板之后呢?是不是上网找一些例程?还是自己编程?没有那些外设,程序写出来也实现不出 ...

你看下uCOSII的作者是怎样研究操作系统的呢,有用到什么复杂的外设么?要学内核,一个串口就够了。回忆一下你是怎么学51单片机的,是一样的道理。

程序可以自己动手,万丈高楼平地起,从跑马灯写起吧。

网友B:
也可以买个现成的开发板的,好处是资料比较多
但学习主要还是靠自己的

网友C:
还是先买一个吧,如果嫌贵可以买最小系统板,等熟悉了大概后,自己再加外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