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26V降压到24V(线性降压)

楼主(2013-08-28):
各位大侠,
  近来设计一个电路,需要将26V降压到24V,电流约3A。有没有推荐的芯片或者直接用BJT的电路。LM317压降至少要3V,如果要扩流还得增加约一个二极管的压降,真是纠结。
   忘记加一条,需要线性降压。这个我要用于较精密系统供电。
   十分感谢!

楼主:
没办法,居然只有2分了,怪事。上次系统出问题了后扣了我好多分。

网友A:
SX2596是一款高效率、宽电压的降压开关稳压器,输入电压高至30V,特别适用于需宽电压供电的设备,3A大电流降压芯片24V降5V 。
应该可以满足你的需求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谢大侠。
  不好意思,刚修改了帖子。我这个要用于较精密系统供电,因此希望是线性降压。其实前级是24V可调(+-10%)开关电源调到26V的。

网友C:
电流有点大,用开关电源效率高点,设计复杂一点,找到控制IC一般都有参考电路
LDO这么大电流比较少,也可以找到,设计简单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LDO

多谢,
  看了TI官网,能到3A,其压降都需要3V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流有点大,用开关电源效率高点,设计复杂一点,找到控制IC一般都有参考电路
LDO这么大电流比较少,也可以 ...

市面上常规的开关电源为24V,能调到26V,不能再高,这个太纠结。

网友D:
直接使用开关电源不好吗?

网友E:
楼主这个要求,使用开关电源并不合适。
26V降到24V,线性稳压的话,如果忽略稳压电路自身耗电,效率为24/26=0.92。考虑稳压电路自身耗电,效率也可以做到95%。
哪个小功率开关电源效率可以达到95%?

压差2V,三极管完全可以正常工作。建议楼主使用PNP功率三极管,P沟功率MOS也可以。26V电源电压,普通运放很合适。

不合适?BUCK方式,算上驱动,算上续流二极管损耗,开关管损耗,可以做到小于1W,线性不止这个数了吧?

网友F:
lm1084\az1084

网友G:
也只有LDO了,线性要求整流管设计在放大区,所以常规的压差要求大

网友H:
版主的方法是可靠的,不过要用NPN的功率管,

网友H:
版主的方法是可靠的,不过应该是NPN的功率管,还要注意散热,电流比较大

网友I:
11楼版主说的是正解!至于用什么做调整管合适,个人倾向用PMOS管,原因是驱动简单,驱动功率小。当然如果允许在负极安置调整管的话,用NMOS管也一样简单,性能也一样的好。如果要用NMOS管,又要放置在正极的话,那么就要求有辅助电源,就复杂了。

网友J:
本来以为明白,看到后面不明白了,不就是个26转24的线性调整器么?现成的IC不多,但分立元件去搭还是没太大困难。

网友I:
参考电路:

网友K:
MIC29302或MIC29502。
然后尽量减少前端输入电压接近24V,减小功耗,要不然6W的功耗可不好受。

网友L:
串联几个3a的二极管得了

网友M:
2V 3A  6W, 按10W设计足够了。采用分立线性稳压,加大散热片,毫无压力的说。

19楼的电路Z1 T2  Z2会不会串通然后损坏呢?  呵呵

网友K:
引用 网友E:
楼主这个要求,使用开关电源并不合适。
26V降到24V,线性稳压的话,如果忽略稳压电路自身耗电,效率为24/26 ...

有问题的是占空比太大,很多DC-DC满足不了这个要求,能满足这个占空比要求的,效率基本可以做到97%以上的。
例如TI的lm20333

网友I:
引用 网友M:
2V 3A  6W, 按10W设计足够了。采用分立线性稳压,加大散热片,毫无压力的说。

19楼的电路Z1 T2  Z2会不会 ...

这只是原理性的图,现实中T2集电极还要串联个1K的电阻。

网友N:
LT1084 1086

网友O:
实在找不到合适的器件的话,试一下LDO+均流电阻(0.5R?)为一路,多路并联。只是有点小贵。:)

网友P:
19楼的电路为什么不用PNP管子,是为了降低功耗么?

网友Q:
本人过去、现在以及将来都不认识楼主,且自古以来与楼主无利益关系。楼主表述之事与本人无关.

网友R:
引用 网友L:
串联几个3a的二极管得了

LZ要精密!